H桥 驱动电机 怎样实现短接刹车

楼主(2011-05-24):
H桥 驱动电机 怎样实现短接刹车

网友:
将两个H桥的下臂都同同时开启就行了,相当于把电机的2根线短路在一起,
但是电流很大,大功率场合慎用

网友:
应该是下桥同时开 PWM占空比在一定时间内逐渐增大  直接短掉电流太大容易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