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菊花一紧,这样的系统该怎样供电啊?

楼主(2011-05-24):
做了一玩具,玩具上挂的电池太多了,手头上有一12V的镍氢电池组
现需要输出:
运放  8V
电机  6V
MCU   5V
传感器 5V
该怎样做最简便,谢谢

网友:
运放换5V或12V的型号,最好是5V的,电机5V肯定能转,然后买个7805就OK了

楼主:
电机的功率需要比较大,因为整个车身比较重,所以我还是觉得要6V,运放能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
用运放做6V的电源,用mos扩流!运放用358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的电源肯定得和单片机什么的电源做隔离的,两个也无所谓的

网友:
运放   -> LM358直接12V,或LMV358和MCU/传感器共用5V
电机   -> DC-DC,看电流选34063或2576,又或者直接上12V,MCU 50% PWM驱动MOSFET。
MCU    -> 7805
传感器 -> 7805

网友:
建议不要用7805,太废柴了。。。电流大一点就烫的要死,调块板子被他烫好几下,可以用LM2596什么的,开关DC-DC电源,不用散热器,输出电流大,电路不复杂,前几天调一块机器人板子,7805给两个舵机两个MCU供电就不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不要用7805,太废柴了。。。电流大一点就烫的要死,调块板子被他烫好几下,可以用lm2596什么的,开关dc-dc电源,不用散热器,输出电流大,电路不复杂,前几天调一块机器人板子,7805给两个舵机两个mcu供电就不稳定了,

7805供舵机当然热了,只供MCU的话,78L05都够了。

网友(2012-11-25):
顶学长一个,虽然这个帖子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