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无线座机电话上拆了个12864屏,不知怎么用,哪位大侠能给一个驱动程序吗?

楼主(2011-05-24):
引脚是1~9

SDA  SCL  CS  RS  RES VDD VSS LEDK LEDA

网友:
WGM-12864COG-21G

串口驱动屏,接口真简单,
寻驱动程序(资料)

网友:
BAIDU文库有,自己搜下

网友(2011-07-03):
我也拆了一个,看来是不带字库,也不会用,希望有人帮我们利用起来,不然就浪费资源了。

网友(2012-02-10):
这个貌似是 ST7565的控制器啊????  好像又是 IIC 的????

网友:
没见过,百度应该搜到吧。

网友(2012-06-05):
芯片:S6B0724,引脚顺序:1 CS,RES,RS,SCK,SDA,VDD,VSS,LED-,LED+.开始我以为是ST7565的,结果不成功,后来对照IC的引脚,排列与S6B0724相同。

初始化代码:
void LCD_Init()
{
    LCD_RES_Low(); //硬复位
    delay_ms(20);
    LCD_RES_High();
    LCD_Write_Cmd(0xA0); //SET ADC=0;adc=0---normal;adc=1---reverse
    LCD_Write_Cmd(0xA6); //SET REVERSE DISPLAY=normal(is 0)a3
    LCD_Write_Cmd(0xC0); //SET SHL=1(c8h-reverse direction;c0h-normal direction)
    LCD_Write_Cmd(0xA3); //SET BIAS=0(a2h-1/9bias;;a3h-1/7bias)

    LCD_Write_Cmd(0x2C); //SET POWER CONTROL VC=1
    LCD_Write_Cmd(0x2E); //SET POWER CONTROL VC=1,VR=1,VF=0
    LCD_Write_Cmd(0x2F); //SET POWER CONTROL VC=1,VR=1,VF=1
               LCD_Write_Cmd(0x81); //SET REFERENCE VOLTAGE
    LCD_Write_Cmd(0x20); //SET SV5-SV0=63;;;volume--00h-3fh

    LCD_Write_Cmd(0xAC); //SET STATIC INDICATOR MODE=ON
    LCD_Write_Cmd(0x00); //SET blinking off;40

    LCD_Write_Cmd(0x40); //SET INITIAL DISPLAY LINE IS 0
        LCD_Write_Cmd(0xAF); //DISPLAY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