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VHDL的一个简单程序的思考

楼主(2011-05-24):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elta IS
PORT
(
        A,B,C,D:IN BIT;
        U,V,W,X,Y,Z:BUFFER BIT
);
END delta;

ARCHITECTURE delta OF delta IS
BEGIN
Z <= NOT Y;
Y <= W OR X;
X <= U OR V;
W <= U AND V;
V <= C OR D;
U <= A AND B;
END delta;

仿真图:

不明为啥Y、Z的变化会在U的前面??

网友:
是行为仿真还是时序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仿真吧,

怎样做行为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刚学FPGA,对于VHDL刚开始了解,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个人觉得首先要理解一个概念:VHDL是硬件描述语言,他不同于C语言之类。他是并行执行的,不像C语言是时序的。从这个观点看,楼主虽然定义了U<=A and B,楼主的概念是Y是随着U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在硬件上来看不一定是这样,这是个组合逻辑,U只是阐述A,B与Y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变量把A,B的值逐次赋给U然后递交给Y,硬件描述后,可能会出现一个Y与A,B,C,D之间的一个直接的组合逻辑,而并不经过U。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楼主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