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FIFO读数据多读了一行数据原因可能出现在哪里?

楼主(2011-05-24):
各位高手,小弟刚学习FPGA,现在做的项目里面有一个模块为异步FIFO,进口深度为16bit x 32 ,出口深度为128bit x 4,写时钟为48M,读时钟为150M。实验分析他们的数据,发现出口比进口多了一行128bit全为0的数据,发现不了问题在哪里,做过异步fifo的前辈能否给点建议,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一点,本人使用的是xilinx virtex5 系列的FPGA,异步FIFO使用core generator生成

楼主:
正确的数据 (原文件名:2.png)

从异步FIFO读出来的数据 (原文件名:1.png)

网友:
以前的,XILINX的FIFO,读空 写满我做的实验也好像有问题,处理办法是如果控制上一定会有读空那就抛弃,反正规律在那里

网友:
检查以下读的时序是否和说明里面的对应,你应该是少等待一周期的原因。

网友:
fifo的输入和输出竟然可以不同位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异步FIFO!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位宽不一样, 不是说异步同步,跟位宽好像没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异步FIFO可应用于不同时钟,不同位宽的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点,本人使用的是xilinx virtex5 系列的fpga,异步fifo使用core generator生成

请问楼主这个FPGA内部可以做16bit的多少K的异步FIFO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fpga内部包含了48个容量为36Kb 的block ra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个fpga内部包含了48个容量为36kb 的block ram

那看来能做一个不小的FIFO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到了, 呵呵,

的确, 不同位宽,不过没用过呢,呵呵, 收获 (原文件名:fifo.G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