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quartus里面的3个仿真模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5-25):
就是Tools-Simulator Tool-Simulation mode里面的Functional,Timing,Timing using fast Timing Model有什么不同?
我发现有时候选择不同的仿真模式对仿真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那究竟应该选哪一个模式比较好呢,望解答,THX

网友:
Functional
功能仿真,不考虑延时

Timing
时序仿真,考虑到延时,什么的

fast Timing Model-----我也不知道,哪个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