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的TFT接为16位显示,怎么接效果最好

楼主(2011-05-25):
我用lpc2478驱动群创4.3寸24bit的TFT,

按bit565接成16位

将R,G,B的低位接低   R0=R1=R2=G0=G1=B0=B1=B2=0
R3~R7 = VD3~VD7
G2~G7 = VD10~VD15
B3~B7 = VD19~VD23

这种接法不行,显示图片正常,但有少数错误颜色的点

我用相同的硬件,改了下时序驱动群创5.6寸的屏,是很正常的,不过5.6的屏是18bit的,总共只丢2位,可能影响不大。

zsmbj网友说:
"
一般是这样的,24bit是8:8:8的,16bit是5:6:5的。
将R和B的高3位分别和R和B的低3位连接
将G的高2位分别和G的低2位连接
CPU驱动高位。

D15--R7,R2
D14--R6,R1
D13--R5,R0
D12--R4
D11--R3
D10--G7,G1
D09--G6,G0
D08--G5
D07--G4
D06--G3
D05--G2
D04--B7,B2
D03--B6,B1
D02--B5,B0
D01--B4
D00--B3
"

不知大家是如何做的,测试过的朋友说说

其实相同的问题,这里也有讨论,只是没个结果,所以再次发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362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_xf&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3931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_xf&bbs_id=9999

效果如下

原图:

原图 (原文件名:test.jpg)

实拍效果

网友:
RGB565,低位接GND

网友:
以前公司也是把低位接地的用法。

网友:
只用高位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 “图片显示没问题,但有的地方会出现错误的点~或曲线~不过很少~ ”问题啊

楼主:
18bit 的TFT,低位接地,我是这么做的,一直没问题

但24bit的TFT 低位接地就有问题了,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不会是屏问题吧

时序都是按datasheet上设置的

#if defined(LCD_TYPE_AT56)
                //AT056TN52时序配置,详见datasheet==
                #define C_GLCD_H_SIZE           640
                #define C_GLCD_H_PULSE          12
                #define C_GLCD_H_FRONT_PORCH    16
                #define C_GLCD_H_BACK_PORCH     144
                #define C_GLCD_V_SIZE           480
                #define C_GLCD_V_PULSE          4
                #define C_GLCD_V_FRONT_PORCH    32
                #define C_GLCD_V_BACK_PORCH     13

                #define C_GLCD_PIX_CLK_DIV  4   //时钟分频  像素时钟为72/4 Mhz

#elif defined(LCD_TYPE_AT43)
               //AT043TN24 V.1时序配置,详见datasheet==
               #define C_GLCD_H_SIZE           480
                #define C_GLCD_H_PULSE          41
                #define C_GLCD_H_FRONT_PORCH    2
                #define C_GLCD_H_BACK_PORCH     2
                #define C_GLCD_V_SIZE           272
                #define C_GLCD_V_PULSE          10
                #define C_GLCD_V_FRONT_PORCH    2
                #define C_GLCD_V_BACK_PORCH     2

                #define C_GLCD_PIX_CLK_DIV  8   //时钟分频  像素时钟为72/8 Mhz

#endif

我用群创5.6的屏(18bit)就没点问题 4.3的(24bit)就不行,是不是因为低位接地的原因

网友:
TFT24位         R7        R6        R5        R4        R3        R2        R1        R0        G7        G6        G5        G4        G3        G2        G1        G0
输出16位        r4        r3        r2        r1        r0        r4        r3        r2        g5        g4        g3        g2        g1        g0        g5        g4
  蓝色规律与红色一样

楼主:
看来  zsmbj和  888888888888都认同

TFT24位  R7 R6 R5 R4 R3 R2 R1 R0 G7 G6 G5 G4 G3 G2 G1 G0
输出16位 r4 r3 r2 r1 r0 r4 r3 r2 g5 g4 g3 g2 g1 g0 g5 g4

这种接法

改板,测试后再来告诉大家结果

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要用到的低位接0,会不行呢

按理说,应该只是颜色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啊

网友:
楼主没有贴图, 看看是否是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 楼下继续

原图

局部1 原图

局部1 转换后

局部2 原图

局部2 转换后

网友: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在转换到 16bit的时候就需要需要使用抖动算法

楼主:
oh yeah

差点喷血

楼上这种工作和娱乐相结合的方式很好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有,但我可以忽略

实际情况比这糟糕得多,等下上图片

楼主:
效果图已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我倒,10楼的图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局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oh yeah
差点喷血
楼上这种工作和娱乐相结合的方式很好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有,但我可以忽略
实际情况比这糟糕得多,等下上图片

回复 网友B:
我倒,10楼的图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局部的

这是有原因的哇,
从技术角度讲, 需要有明显的阴影过渡才能体现 RGB888 -> RGB565 颜色失真的情况
从美术角度讲, 球面的阴影过渡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从艺术的角度讲, 人体是最美的
从论坛的男性网友的角度讲, 10楼的图片是最符合美术,艺术,技术三位一体的观点的

网友:
喷血了,还有局部放大。不过效果还行啊

网友:
说正事,
楼主这样猜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加个小函数, 增强版的色条:(意思是把所有颜色值打一遍)

for (r=0;r<0x1F;r++)
{
  for (g=0;g<0x3F;g++)
  {
    for (b=0;b<0x1F;b++)
    {
       打点(r,g,b);
    }
  }
}

看看出来的颜色是否平滑

有杂点,那就是线路/屏幕的原因
很平滑,那就是图像转换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兄弟很热心:

图像转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同一个图片bin文件放到640*480上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我准备改板了,改四种方式,通过短路焊盘来选择

第一种:
R0~R2=  VD5~VD7
R3~R7 = VD3~VD7

G0~G1 = VD14 VD15
G2~G7 = VD10~VD15

B0~B2=  VD21~VD23
B3~B7 = VD19~VD23

第二种
24bit方式,用于测试看对不对

第三种
全部接VCC

第四种
全部接GND

到时候挨个测试下,再发帖告诉大家

网友:
setting配置时, 是否可以配置成18位的, 然后改成16

网友:
呵呵,你可以把屏也设置的16位了,用他的16个数据线,那样你的视觉是看不出来的了,你这样做其实也可以了,看看硬件有问题吗?
也有可能是CON问题了,要么把地位都连GND了,

网友:
看看RA8875上LCD的接法,楼主试试?

楼主:
对头,我在19楼的第一种接法就是这样

板子发出去了,到时候试试,试完后再回来向大家汇报结果

楼主:
哈哈,板子测试出结果啦

试过四种接法,效果都一样,还是同样的现象

后来发现,屏的边沿,有几个点在闪,颜色在变化

于是怀疑是时序问题

后来将DE的时序由上升沿改成下降沿就可以啦

19楼四种接法效果都差不多

可能和图片转换软件有关,这里就不研究啦。

如果下次有网友在用彩屏的时候,出现少数颜色错误的点,并且有几个点颜色还在变化,那一定是时序问题了

网友(2012-07-05):
18位屏,16位接法(RGB565)把R和B的高一位分别与第一位连接就可以。24位屏的16位接法,分别把RB的高三位与第三位连接,再把G的高两位与地两位连接

网友:
标记下,“后来将DE的时序由上升沿改成下降沿就可以啦”

网友:
唉,我们都是用8位的。。。。。其他都接地了。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接地,如果用的灰度图,就会丢失数据。

网友(2014-09-11):
不过5.6的屏是18bit的,总共只丢2位,可能影响不大.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