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dows和虚拟机(linux)通信的时候组要网线连接?

楼主(2011-05-25):
在近几天的linux  arm学习中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windows  ping  自己的虚拟机linux,不成功,而且在不插上网线的时候,linux和开发板也无法通信,到后来才发现了问题:是没有连接网线的原因,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不插网线的时候,windows和自己的虚拟机不能够通信(我用的是桥接)???

网友:
桥接就是需要你的路由器给它分配地址。你拔了网线就找不到路由器了。

如:公司里联网  路由器+电脑A+B+C。路由器自动给下面的电脑分配IP 。你使用虚拟机桥接以后。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电脑D 。 你拔了自己的网线,相当于电脑D也断网了。

网友:
不同意一楼所说,因为我用 vmware+ubuntu,
windows,ubuntu是静态ip地址, 只要交换机一断电,
windows再也访问(ping)不了ubuntu
除非重启ubunt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一楼所说,因为我用 vmware+ubuntu,
windows,ubuntu是静态ip地址, 只要交换机一断电,
windows再也访问(ping)不了ubuntu
除非重启ubuntu

重启xinetd就行了。
你说的和1L没联系阿。

网友:
在网络设置中, 不要使用桥接, 使用 host-only 模式就不用插网线了, 不过要会设置网络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