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IC为RA8806的LCD屏,使用一段时间后文字全部消失或者多出几个字符?

楼主(2011-05-25):
请教大家,我现在用C8051F020单片机控制一个型号为ZLG320240F的LCD(深圳卓立恩产,控制IC为RA8806)。刚开始上电后一切正常,但是在过十几分钟后,屏幕上有些地方的字符后面会突然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有时候屏幕文字还会整体显示消失,消失后有时整体显示会恢复,但有时就不能,此时检测其他外设一切正常,说明单片机还在工作。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相似情形吗?可否指点一二。由于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我现在只是在程序中加入了每分钟LCD复位刷屏一次,虽然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刷屏时人眼可以明显看出来,这只是不得已的方法。恳请各位提供建议,谢谢。

网友(2012-01-10):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和我同样问题的兄弟了,我用的RA8816的控制器,是东莞华凌电子的LCD,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要不就是跑出一些乱码,要不就是数据往后移位,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深圳科诺亚KNY320240-M1,显示的几行文字中,会有几个字不能显示或者显示为不是我想要的内容。

网友A(2013-03-18):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如果解决了能分享一下RA8806的驱动代码不?我最近也要用C8051F020驱动RA8806,还没开始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如果解决了能分享一下RA8806的驱动代码不?我最近也要用C8051F020驱动RA8806,还没开始 ...

已经将驱动上传,这个是官方程序,是好使的。如果有问题,你就修改一下延时函数的数值,也就是变一下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将驱动上传,这个是官方程序,是好使的。如果有问题,你就修改一下延时函数的数值,也就是变一下延 ...

多谢分享!刚好板子昨天到了。今天回去试试。

网友(2013-05-16):
正打算用 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