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si4432组网,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呢?

楼主(2011-05-25):
我想到的是用广播的方式,1个主机跟若干个分机通讯,但有个问题,就是当主机跟其中一个分机在通讯的时候,就不能跟其他分机通讯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比较好的

楼主:
我的想法还有
1 分机定时并分时向主机发送数据
2 主机轮询

个人感觉第二个好像比较好

网友:
如果只是数据定时上传。那就用轮询好了。
如果要数据实时上传,那就得定义通信协议,还要用到载波监听吧。来防止同时有2个从机设备和主机通信。

楼主:
我有个同事说用透传``
下面的分机只要有数据就一个一个分机的传上去发给主机``这样做可能是考虑距离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4432的数据包里面好像没有地址的吧?如果从机发给主机,为了防止其他从机收到,是不是应该在数据包里加一个地址?
就是说比如包的长度是64个字节,那用最少1个字节做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4432的数据包里面好像没有地址的吧?如果从机发给主机,为了防止其他从机收到,是不是应该在数据包里加一个地址?
就是说比如包的长度是64个字节,那用最少1个字节做地址

那是当然的。

楼主:
没想到4432打包的时候没加上地址``呵呵``905和cc1100都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