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1-05-25):
rt
想买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各位推荐一下

最好都是比较经典的,口碑比较好的,呵呵

示波器,我之前看的是泰克的,如果双通道单色的100M 也就是TDS1012B;如果是双通道彩色的100M TDS2010B
信号发生器看的是国内的普源,DG20XX系列,这个功能也够用,价格也适中

看看大家都用过什么样的,感觉不错价格也适中的不妨推荐一下,多谢

网友:
便宜就来普源吧。

网友:
泰克的, 捡贵的买, 准没错, 呵呵, 自己用就随便了, 二手也是很好的选择的

楼主:
大家平时都是那种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啊,可以说说型号

网友:
看来是不差钱了?

网友:
泰克的好,价钱贵

网友:
直接安捷伦的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安捷伦的不就好了

LS在泰克和安捷伦之间选了安捷伦的,有什么特殊优势么??

楼主:
销量比较好的,有具体型号么?

网友:
泰克TDS1012C-SC,100M,1G,彩色,双通道的,现在去华强北买的话6200左右吧

网友:
买示波器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如果偏重做模拟电路,安捷伦,泰克是首选,如果数字电路多一点,那就普源吧,普源的存储深度一般都比较大,可以看很多的波形。如果不差钱的话,那就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泰克的低端尤其SC是针对国内市场恶性竞争出来的产物,中国制造,连保修都有所区别。如果要泰克的品质,尽量选择中高端产品。
如果资金不是问题,选择泰克或安捷伦的大存储深度机型
如果考虑资金,可以选择带逻分的DS1102D+DG2041A,或DS1102E+DG2041A+独立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泰克吧,国产的好几个品牌都是中看不中用,上不了战场,测下晶振之内的信号源还行,测开关电源就很不好用,同步性能不太理想,反应慢,等问题还是很多的,我单位里用的是泰克的比较好用,质量也稳定。(我个人用的是魏坤2011版的,还不错,帮他做做广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安捷伦的不就好了

安捷伦的示波器有个区别于泰克的独特优势,可以连电脑当频谱仪、矢量信号分析仪等用(当然噪声低不行),对于要做QPSK调制解调等的兄弟非常爽。

网友:
示波器买泰克的,信号源买R&S的,逻辑分析仪不知道!

网友:
示波器,信号源,楼上都有说,我就不多说了,我认识不少工程师,选择的逻辑分析仪是台湾皇晶的。国内产品,汉泰的逻辑分析仪也不错,主要产品是外贸。
有什么问题,进一步交流的话,发邮件到ge.jin@electest.com.cn

网友:
模拟带直读 100MHZ 示波器 1个,双踪的
32路100MHZ USB存储分析仪 1个,接电脑看

另外 CY7C68013 做的GPIO一只,换24LC02 什么都做。
AD9833 + AD603 + AD736 做的高频信号发生器一台.....

全部都是淘宝上买的.......

网友(2011-07-12):
我手里有台99新泰克TDS1002,有光盘,说明书,两个原装探头,是本人自己用的,现在用不到了,需要请联系旺旺决对99新 本人平时白天不在线,晚上有时间,决定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83570723

网友(2012-02-26):
可以考虑HANTEK汉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