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XILINX ISE12.3中注释一段代码 新手求助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2011-05-25):
如题  有没有办法可以注释一段代码啊?  难道只能用   --    一行一行注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x中有直接的按钮,在“edit”下面

网友:
一楼的也行,另外UE用列模式也能一次性给许多行同时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 貌似不行啊  注释了 通常会变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UE列模式是什么?  菜鸟一个 不懂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列模式就是能垂直选择文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大侠 看了你的几个帖子 都很厉害啊  我在做个dds当入门 感觉变频比较容易 那调幅怎么办? 再用个DA接另一个DA的的 参考电压?

网友(2011-07-20):
有用,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