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3W开源电源模块的资料,量产验证过

楼主(2011-05-25):
好早以前做的,感觉还可以,资料比较齐,有问题的,回此贴。

注意是PADS的文件哈,没装的别费劲了。

一楼反应打不开,我贴上图吧:

BOM (原文件名:1.JPG)

变压器 (原文件名:2.JPG)

PCB图 (原文件名:3.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报告

原理图打开是空白

PCB打不开,传说格式不对

只有物料单能打开

修改

我是AD6的软件

网友:
Power pcb 文件

网友:
楼主,能不能推荐几本学习开关电源的好书?  或者什么资料?  或者什么软件?

网友:
正好用到

网友:
POWERPCB里也可以负线画板么?

网友:
变压器有成品可以买到吗?

楼主:
没有呀,一个两个手绕吧,多的话,找变压器厂做,没有熟悉的,我给介绍。

网友:
图4看不清楚
文件下载失败

网友:
原理图,有没有PDF?

网友:
LZ 原理图 PCB
DXP都打不开...

网友:
原理图上变压器的端子标号是不是有点不对?6号管脚应该是8号管脚吧,还有这种接法是正激吗?

楼主:
反激,变压器脚位不对?脚位是按照骨架的原本8个脚的排列来标号的,因为以前公司里的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

网友:
哇噻,雪中送炭啊

网友:
能不能帮忙转个gerber  和pdf?

网友:
期待protel的版本,呵呵

网友(2011-07-09):
mark  3w电源
现在用一个现成的AC-DC,有时间弄个PCB玩下

网友:
有没有5V 1A和2A的资料?无光耦的那种,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有过流保护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一下~~

网友:
不是3843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无的那种电压不太准,我们没做,其实三无的你用一个原边控制的芯片就能搞定。

网友(2011-08-11):
回复 楼主:

原边反馈的精度很低的 副边PID调节精确多了  而且通过反馈环的调节 纹波也可以更低

网友(2012-02-11):
好东西 3W 是做手电筒 用的吗

网友(2012-08-03):
太好了,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谢谢,下载一个玩一玩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收下,看得出来楼主是很认真在做的

网友:
good
典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2014-07-23):
LNK564和THX208功能一样吧,LNK564可以用哪些其他可靠性较好价格低于LNK564的型号替代啊?
谢谢了——我是电源小白

正要做一个3W-5W/5V的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定制有点麻烦,好多厂家要参数才能定做,可惜对开关变压器一窍不通啊

网友:
空载静态功耗多少?可以365*24hrs供电吗

网友(2014-10-24):
好人一生平安啊

网友(2014-11-30):
通华芯的芯片,双极工艺的片子

网友:
电源模块3W;

网友:
好东东,楼主好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