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工作的必要条件

楼主(2011-05-25):
cpld的器件,用vhdl语言进行编程的时候,是不是每个程序的端口定义中都要有clk的定义啊,或者说cpld工作的必要条件必须得有晶振作用?

网友:
一般都会用到clk,除非纯组合逻辑电路可以不用clk

楼主:
谢谢,我用的芯片是epm240系列的,您说的纯组合逻辑电路是什么,另外您说的不用clk的话那epm240怎么工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的芯片是epm240系列的,您说的纯组合逻辑电路是什么,另外您说的不用clk的话那epm240怎么工作啊

百度一下,“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简单说就是用不到触发器的电路不需要clk,epm240还是用clk吧,这种cpld跟fpga结构比较接近,擅长处理时序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