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水泥电阻,是否是个保险电阻?应该如何代换?

楼主(2011-05-25):
这个电阻烧了,据说是个保险电阻,可惜我除了阻值之外,看不出其他参数,求教来了

网友:
应该就是水泥电阻吧,保险丝的话不标阻值的吧,换个差不多大的或更大的就可以了,发热不烧红的话换个更小的应该也行

楼主:
多谢楼上,我确实怕这个电阻是个保险期间,比如温度保险或电流保险什么的,但是才疏学浅,看不出所谓的温度或电流参数,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