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与CycloneII的区别

楼主(2011-05-25):
最大的区别是在工艺上,其他的区别也都是建立在工艺的基础上
CycloneII采用90nm技术,CycloneIII采用65nm技术,
CycloneIII的密度是CycloneII的1.7倍,嵌入式存储器是3.5倍,乘法器是2倍
但功耗却只有二分之一,

网友:
功耗二分之一是扯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扯淡有何依据?

网友:
功耗要根据具体功能来计算

另外说一下,Cyclone3的电源比较麻烦,内核电源有两个,大家要用的话注意一下~~

楼主:
Cyclone3之所以用的人多的一个原因是
xilinx spartan系列没有65nm的芯片
低成本大家只有选Cyclone3
但是Xilinx的高端65nm FPGA Virtex5却成了
史上最成功的FPGA(主要指Money)

楼主:
FPGA的供货周期一般比较长
对于老产品 大家也不愿意换
新设计时 才用新片子

网友:
用过C3,感觉如果IO只有2.5V还是不错的,3.3VIO受限制太多,结果又换回C2了。

楼主:
用熟就ok了

楼主:
CycloneIV Altera并没有采用45nm  而是采用了60nm
xilinx跳过65nm,从90nm直接到28nm
altera则是跳过45nm,从60nm到28nm

网友:
想用ep3c5,ram大,便宜,可是没有p240封装,管脚多的只有BGA,其它的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