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s9721做一个万用表,液晶显示器应该怎么选啊

楼主(2011-05-25):
我找了很久,网上一直没找到对应的液晶显示器,另外,应该怎么连呢?那个液晶的真值表我没怎么看懂。。。我是新手,这是老师布置的题目,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买个用9721 制作的万用表, 打开它, 拆下液晶框架部分,安装在你自己的板上,   液晶那个表 是对应的引出的驱动脚位,你只要按着顺序引出来, 一般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哪里买的9721啊?我需要一片FS9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