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Q2403A GSM模块接口定义

楼主(2011-05-25):
拆了一个车载防盗GPS,里面有个GSM模块,有谁知道下图左边的接口定义,谢谢

网友:
不就是一个串好?  下个Q2403的资一看就知了

网友:
MAX202是串口电平转换摆了,请看http://wenku.baidu.com/view/05f48cf67c1cfad6195fa719.html

网友:
这个东西跟GPS、车载毛关系都没有。就是一个Q2403的GPRS modem。15针的接口里边是一个MODEM的3线串口加上MIC与听筒的信号。是国内仿WAVECOM的山寨货。直接去找那种15针的线,最好是WAVECOM的原配,直接分出来串口和手柄插座。

实在不行,拿万用表的通断档,对着MAX202和Q2403的手册,5分钟不要就能把定义找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下

网友(2011-11-03):
回复 楼主:

哥们,我有个USB口的2403,和你换来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