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系列软件,什么版本的好用,听说9.0sp2有bug

楼主(2011-05-25):
要装altera的quartus,nios和dspbuilder,
请问哪个版本稳定且编译快听说9.1sp2在做nios ii时有bug,
9.0编译又很慢,
请问什么版本好用。

网友:
版本的区别就在于编译的速度和新器件的支持上,不过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9.1SP2在编译cycolneII的器件上是有BUG的,其他的没啥问题,目前一直停留在9.1SP1上,不哟啊盲目的追逐高版本,会把自己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