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eagle中如何画多层次的原理图

楼主(2011-05-26):
在eagle中如何画多层次的原理图,orcad一样?

楼主:
昨天试了下,在"项目"下增加原理图后,封装会导入到另外一板子中去,大家有没有试过多层级的原理图?

网友:
EAGLE 没这个能力。

楼主:
今天试了下,可以在同一个SCH中,增加一页,元器件加到同一块板子上,应该就是类似的多层次原理图结构吧

网友(2011-06-30):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下,可以在同一个sch中,增加一页,元器件加到同一块板子上,应该就是类似的多层次原理图结构吧

你说的这个还真不是层次原理图,是多页原理图。。。。不止一页的原理图都得这样画。EAGLE不能画层次原理图,只能画平铺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