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推荐一款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1-05-26):
想入手一台逻辑分析仪,速度能采集133总线就行,软件最好能分析各种协议,不知道哪个厂家的插件比较多,

烦请推荐一款,或有谁手上有二手的想出也可联系我。

网友(2011-10-08):
回复 楼主:

目前的话,逻辑分析仪协议分析做的最好就是孕龙的,高中低端的都有,他们业务跟我说支持88种协议免费开放,不知道周立功的支持多少种协议,可以两家做一下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