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HT1621里的数据

楼主(2011-05-26):
做了一个无叶风扇上用的段码式LCD驱动,我也是第一次用HT1621,开始也在这里面到处资料,LCD很快就显示出来了,这里的资料很多,后来发现这里的资料都是写数据和写命令之类的,没有读据数.在很多应用上都可以不读HT1621里面的数据,用户只管写,当在一个地址(SEGx)里要送两次不同数据时,读HT1621就很实用了,可以先读出目标地址里的数据,再或上这次想写入的数据,这样就达到了写入新的数据又不修改旧的数据目的了,类似于操作AVR的单个I/O口

unsigned char ht1621rd_da(uchar address)//指定地址,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rd_da=0,temp_da=0;
      HT1621_CS=0;
      ht1621wr_da(0xc0,3);   //写入命令标志110,读数据方式
      ht1621wr_da(address<<2,6);//发读数据地址,
      pd1_6=0;//读的时修数据脚的方向要改成输入;
      for(i=0;i<4;i++)
      {
          HT1621_RD=0;
          delay_us(10);
          HT1621_RD=1;
          temp_da=HT1621_DA;
          rd_da=rd_da+(temp_da<<(4-1-i));//读数据从低至高,在rd_dat中,低位在高
      }
      HT1621_CS=1;
      pd1_6=1;
      return rd_da;
}

网友(2013-05-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段式液晶数据不是很多 建立一个缓冲数组 速度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