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你的头盖骨。拆掉晶振的外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1-05-26):
晶振的外壳坚硬,内部易碎,无法暴力拆解,只能用尖嘴钳夹着晶振在细砂纸上磨啊磨啊磨。把封死的边沿磨掉。外壳就能掀下来了。
多图供大家欣赏。

时钟晶振:

12M普通晶振:

12M晶振侧面特写:

有源晶振:

这玩意也来凑个热闹吧:

网友:
老想着扒人家衣服

网友A:
这晶振就是一个电容吗?

网友:
我曾经暴力过,,,也都面目全非,,lz有心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明显,楼主绝对是个男的,而且有点色。

PS:喜欢扒衣服。

网友:
很多人都想扒光看,可惜手艺不行。
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我还拆过以前那种铁质外壳的三极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拆过以前那种铁质外壳的三极管呢。

你可以拆个晶振尝试一下,稍不注意里面就碎了。

网友:
拆开以后如果没有弄碎还能用吗?

网友:
lz有贼心也有贼胆!

网友:
扒开衣服的 晶振 还能用吗 如果可以  就让他震荡一下 录个像

网友:
还真没见过完整的

网友:
终于知道晶体为什么怕摔了

很脆弱啊

网友:
我用剪钳暴力拆过.不过壳没弄下来,里边已经烂掉了吧~

网友:
拔衣服的同志是个好同志

网友:
哦 保护头盖骨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扒开衣服的 晶振 还能用吗 如果可以  就让他震荡一下 录个像

會入灰尘,會氧化<<<振唔準>>>

网友:
爱情公寓

网友:
我试过,但用的是剪刀,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但用的是剪刀,结果……

是剪刀杯具了?

网友:
楼主很有探索精神

网友:
楼主强的··照片也拍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你的头像就知道,很暴力。。。

网友:
原来晶振内部是这样子的!!!!!!!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用,我那次买到了一个劣质12M晶振,拿回来壳自己掉下来了,按上去,照常使用,,

用心的人会发现,你把手放到晶振上,他的震荡频率会越来越小~~

网友:
犀利!不过那位大侠解释下里面的东西

网友:
暴力 流氓 电子流氓 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还是第一次看的裸体的晶振

网友:
果然32768音叉晶振很脆弱啊!!!

那个屎黄色的是滤波器吗?还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哪位高手来解释一下里面的奥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果然32768音叉晶振很脆弱啊!!!
那个屎黄色的是滤波器吗?还是……

遥控器里的

网友:
手工活很不错

网友:
上课的好素材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能用了。这个东西受潮后频率会飘。严重的会不起振。

网友:
真相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最后一个很容易摔坏,陶瓷振荡器
曾经暴力拆过晶振,里面碎的一塌糊涂

网友:
刚毕业时在晶振生产厂干过

网友:
看到裸照

网友:
鉴定完毕,暴力帖...

网友:
拆芯片更有意思,很大的一个芯片,里面只是一点点

网友(2011-07-11):
脱要的是技术,脱光了就变艺术。看来楼主是个有技术含量的艺术家啊!

网友:
很厉害啊
耗费不少时间啦
谢谢lz

网友:
求清晰大图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开盖的技术部是一般的好

网友: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   佩服啊      拜求方法

网友:
第一次看到晶振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不知道我以前的单片机晶振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更换晶振就好了的那个不行的晶振是怎么样的!!!!

网友:
LZ很强大啊

网友:
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网友:
晶振的材料是石英,就是做玻璃的材料,当然不经摔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晶振的内部,受教咯!!!mark

网友:
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还是衣服脱了好看啊,顶一个

网友:
相信各位都见过压电陶瓷片。这个石英晶体就跟那个片一样,在两面镀上银,焊接引线出来,就ok了。

晶体实质上就是一个电-机-电换能器,利用其陡峭的特征机械频率来实现选择性的振荡。也可以将这些晶体组合起来形成滤波器。

好像特征频率就是跟晶格方向(切割方向)与晶片厚度相关。

网友:
晶体滤波器啊

网友:
楼主的名字都是很色的,可却是都穿上衣服的字。

网友:
关键字:高清,无码,一览无遗,振动。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太棒了,能不能在解剖一个硅晶振呢?

网友:
第一次见拆开的晶振的样子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衣服脱得干净利落。让我们大包眼福了!

网友:
清晰,无码!

网友:
呵,看完LZ,又看完大家的评论,就想笑啊,有意思,很有意思~

网友:
有个上电的视频就好了

网友(2011-08-12):
好神奇,lz流氓

网友:
第一次见拆开的晶振的样子

网友:
拆开还能用不?

网友:
多谢楼主,第一次见到内部结构的路过

网友:
这个让人很开眼,我一直以为壳里面会有填充物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曾经在淘宝买过一包12M晶振  谁知道 剪开袋子  倒出来,有一个晶振帽子 自己脱落了

12M的 网上 假的太多

网友:
LZ很强悍 扒衣服的确有一手

网友:
好图,以前拆过,结果……

网友:
我真没想过这样做呢

网友:
好图,我喜欢。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拆开,确实是不错

网友:
恩,我也第一次见到晶振的内部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谢谢!长见识啦!

网友(2011-12-21):
晶振里面是真空吗?

网友:
没有解释呀?谢谢楼主费心了

网友:
很不错的拆解,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
楼主相当彪悍!哈哈~

网友:
哈哈,这个真牛,我上次拆的时候,一步小心弄扁了。。。

网友:
要是能在阿莫网站上进行站内搜索就好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
拆得很牛,这毅力和手力掌握不错!晶振似乎就是像电容,只不过电容是贮存,晶振是震荡转化,感谢楼主让我们知道它的内部结构,弱弱的问一下,有源晶振里面还有COB的货?

网友:
手艺相当不错,领教了

网友(2012-02-10):
挺好的,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扒衣禽兽”

网友:
手艺真不错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网友:
很容易伤手,那个晶振片!

网友:
拆的很仔细,手工很强大

网友(2012-04-23):
感谢楼主细心,内部结构拍得也清晰

网友:
晶振内部结构,还真没看过,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石英、玻璃类的东西,禁止敲击、过热焊接,都可能损坏。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Louzhu  太伟大了,这么暴力,不过还是欣赏你的水平

网友:
楼主很有耐性。。。

网友(2012-06-12):
很暴力呀!

网友:
不错,不错!
第一看到完整的晶振内部图片。

网友:
佩服楼主的这种专研精神!

网友:
Mark…有空电脑上看…

网友:
我就关心你是怎么扒的,扒的这么完整。。。。

网友(2013-11-27):
衣服脱了还真不认识

网友:
长知识了。。。。其实一直都想拆,,,但是搞不开

网友:
第一次看到,谢谢

网友:
我记得我们上传感器的课程是都要研究他的内部结构,有些都有讲到

网友:
第一次看到晶振内部结构,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闲着的吧。

网友:
扒人衣服干嘛。

网友:
纯的真是纯的

网友:
大哥真有毅力。手工磨开。。。。。

网友:
lz太仔细了,这都能完好无损的弄出来,厉害

网友:
锉刀挫的,Lz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晶振就是一个电容吗?

一铁片,在石英上的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铁片,在石英上的铁片

我也拆了一个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呢     佩服佩服

网友(2016-04-24):
不错 怎么拆啊

网友:
第一次看内部

网友:
你们好色,下次记得提醒我看

网友:
谢谢,长见识啦

网友:
以为有源晶振就是晶体加个电路, 看起来不像.

网友:
进来的色胆够大。!

网友:
你太有才了,用什么东西掀开的外壳

网友:
单是拆个晶振, 都有无数方法!
无疑楼主是目前拆得最好,最成功的!

要是厂家把晶振壳做成透明的,会不会更好!

网友:
很多人都想扒光看,可惜手艺不行。楼主手艺不错。我曾经拆过一个打印头,想研究里面倒底是什么,可惜手艺不行。

网友:
楼主的这种开拓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长知识了,里面的片片工作的时候一直在震动么

网友:
话说拆芯片也很好玩,以前拆了一块fpga,里面电路就一点点,中间电路四周好多连线连到引脚上

网友:
拆开了也不懂,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
长见识了,然而拆了外壳看到里面,也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哈哈哈

网友:
鉴定完毕,前面几张很暴力,最后一张还有点黄

网友:
没事拆着玩

网友:
楼主有心了。一般工厂会仔细拆开,检查电阻焊外壳是否会对晶振造成损害或检查晶振不正常的原因。
随便说吧。晶振怕摔、震,有个图里面电极接线是弹簧,就抗震了。一般的都是银胶粘,高温固化。频率越高,晶片越薄,越不耐震。
因为一般三次谐波的晶体阻抗大,且电路不好设计,喜欢用基频的,27M以上,晶片就很薄了。
晶振是机电转换的器件,和振动模式有关,AT切,BT切这些就是不同晶体切割方向,使得温度特性和振动特性好些。
晶振对环境要求高,有东西附着的话,振动阻抗很大,就不好工作了。所以工厂要干净。要有金属壳子,用电阻焊密封。劣质器件在脏的环境里生产,电阻焊可能没有充氮气。
氮气露点太高(低温就结露,晶振不起震了)。
一般电极真空镀银,银是会氧化的。图片里电极颜色就已经不是银的银白色了。
有些晶振要用电激活(不是很好的工艺),或除去污染物附着,具体就是高功率输入,偶尔可见蓝色亮光出现在电极上。严重时会在空气中直接氧化电极,电极发黑。

网友:
这玩意,还有点复杂,能做这么便宜真是不简单

网友:
一看标题本以为是恐怖片,进来才知是色情片呐

网友:
善解人衣

网友:
这手工逆天了

网友:
楼主的手工活真够细腻的,要我恐怕磨不出这么细腻。佩服

网友:
长见识了  里面是陶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