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的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2011-05-26):
最近从淘宝上买了块电池
1350MAH,11.1V,20C

用于4轴上,电机和电调是 XXD 2212 KV1000,ZTW 20A,螺旋桨准备用9050或者1060。

支架重量约450克

请教大家,这块电池能支持起飞吗,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XXD电机不靠谱,有效率高的,有效率很低的,完全看运气。
还有螺旋桨也有两种,一种是高速的,一种是低速的。你这种配置应该上1047或者9050低速桨。效率高得多。桨错了的话效率至少降低30%.
用2212电机那么总体会较重,用1300的电池综合下来大约5-8分钟。

楼主:
我买的桨上面印字为HD-9050X3或者EP-1060X3 ,从这些印字能看出是高速还是低速桨吗?

楼主:
我刚刚问淘宝老板了,我手头的9050,1060都是低速桨。

大胡子说的高速桨应该是低速桨的2倍的那种吧。

是那种KV2000或者以上的电机用的那种。。

楼主:
追问一下,不用一个电机配一块电池吧,如果那样的话,那可烧钱了。

另外,我在中发找到一种单体3.2V的磷铁电池,1AH,15C吧,要价15块一个。感觉不错,不知道感觉如何。。

如果3个串连,只有9.6,电压偏低,但在网上查询说这种电池比锂电要安全,可以不用平衡充,过充或者过放也影响不大,有用过的吗?

网友:
磷酸铁锂也可用,但是能量密度不如聚合物锂离子。磷酸铁锂可以快速充电,5C以下,这样买4组差不多就可以连续飞了…而且据说比较耐操…
用得比较多的是A123 或者18650的,替换11.1V的话,应该用四颗串联。
关于能飞多久你可以自己计算,KV1000左右的电机+10寸的低速桨,飞四轴的话,我估计悬停的时候有8g/w的力效。11.1V 1350mah的电池大概有15W/h的能量。假设你的四轴重量1000g。
悬停功率=1000/8=125w
悬停时间=15/125=0.12小时=7.2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磷酸铁锂也可用,但是能量密度不如聚合物锂离子。磷酸铁锂可以快速充电,5c以下,这样买4组差不多就可以连续飞了…而且据说比较耐操…
用得比较多的是a123 或者18650的,替换11.1v的话,应该用四颗串联。
关于能飞多久你可以自己计算,kv1000左右的电机+10寸的低速桨,飞四轴的话,我估计悬停的时候有8g/w的力效。11.1v 1350mah的电池大概有15w/h的能量。假设你的四轴重量1000g。
悬停功率=1000/8=125w
悬停时间=15/125=0.12小时=7.2分钟…

计算很精确啊!谢谢了!

网友:
电池容量和飞行时间的关系较复杂。容量大,重量就大,飞起来的功耗就大,结果是时间缩短.......
所以这不是绝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相关的东西太多了…我只是帮楼主大概计算而已…

我觉得主要是电机和桨,电池电压的搭配,。还和人的操作方式有很大关系。
对于一块2200mah 的八百克四轴,再加一块170g的2200mah。留空时间提升应该还是很明显的。每个电机250g的升力,力效应该还是很高的吧?

网友:
我的4轴总重估计在1000以内,所以对电池要有个初步估量,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