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串口发送程序,上位机接收错误,请教

楼主(2011-05-26):
一下是FPGA串口发送程序,上位机接收的数据位发送的2倍,也就是说发送的数据向高位移了1位。我看了硬件应该没问题,请问这程序哪里出了错?

时钟:50MHZ

顶层文件 transfer.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ransfer is
    port(clk,reset,start : in std_logic;
         txd,txddone     : out std_logic);
end transfer;

architecture behave of transfer is
component baud
    port(clk,resetb : in std_logic;
         bclk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txmit
    port(bclkt,resett,xmit_cmd_p : in std_logic;
         txd,txd_done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signal bclk:std_logic;
begin
  U1:baud  port map ( clk , reset , bclk );
  U2:txmit port map ( bclk, reset , start , txd, txddone );
end behave;

波特率发生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baud is
    Port (clk,resetb:in std_logic;
      bclk:out std_logic);
end baud;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baud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b)
variable cnt:integer;
begin
  if resetb='0' then cnt:=0; bclk<='0';                           --复位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nt>=325 then cnt:=0; bclk<='1';                        --设置分频系数
  else cnt:=cnt+1; bclk<='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有限状态机实现发送逻辑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xmit is
    generic(framlent:integer:=8);
    Port (bclkt,resett,xmit_cmd_p:in std_logic;                  --定义输入输出信号
      txdbuf: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10011011";
   txd:out std_logic;
   txd_done:out std_logic);
end txmi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xmit is
type states is (x_idle,x_start,x_wait,x_shift,x_stop);                --定义个子状态
signal state:states:=x_idle;
signal tcnt:integer:=0;
begin
process(bclkt,resett,xmit_cmd_p,txdbuf)                         --主控时序、组合进程
variable xcnt16: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00";            --定义中间变量
variable xbitcnt:integer:=0;
variable txds:std_logic;
begin
  if resett='0' then state<=x_idle; txd_done<='0'; txds:='1';           --复位
  elsif rising_edge(bclkt) then
     case state is
    when x_idle=>                                --状态1,等待数据帧发送命令
            if xmit_cmd_p='0' then state<=x_start; txd_done<='0';
   else state<=x_idle;
   end if;
       when x_start=>                                --状态2,发送信号至起始位
            if xcnt16>="01111" then state<=x_wait; xcnt16:="00000";
            else xcnt16:=xcnt16+1; txds:='0'; state<=x_start;
            end if;
       when x_wait=>                                  --状态3,等待状态
            if xcnt16>="01110" then
         if xbitcnt=framlent then state<=x_stop; xbitcnt:=0;
      else state<=x_shift;
      end if;
      xcnt16:="00000";
       else xcnt16:=xcnt16+1; state<=x_wait;
    end if;
       when x_shift=>txds:=txdbuf(xbitcnt); xbitcnt:=xbitcnt+1; state<=x_wait;                                            --状态4,将待发数据进行并串转换
when x_stop=>                         --状态5,停止位发送状态
if xcnt16>="01111" then
      if xmit_cmd_p='1' then state<=x_idle; xcnt16:="00000";
      else xcnt16:=xcnt16; state<=x_stop;
      end if; txd_done<='1';
   else xcnt16:=xcnt16+1; txds:='1'; state<=x_stop;
      end if;
    when others=>state<=x_idle;
     end case;
  end if;
  txd<=txds;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楼主:
也就是说:发送0x01是,上位机显示的是0x02。最高位怎么弄都没反应。丢失了

网友: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notes/xapp341.pdf
供参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情况已是这个样子的,找了好久都没有把问题解决。我的QQ:284543604,到时加我,一起讨论。

网友:
最直观的解决方法是你把查看下 START位  ,如果设置时间长一些,肯定就可以解决 。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采样问题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52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888888888888&bbs_id=9999
看我的串口 VHD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