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最近完成了一个CycloneIII fpga开发板,将CycloneIII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分

楼主(2011-05-26):
我所使用的芯片是Cyclone III EP3C5E144,与ep3c10e144是引脚兼容,没有去兼容ep3c16和25,因为用户IO相差太大,
本来qfp144的封装io就不太多,ep3c16和25就没有考虑。
ep3c5有5136个逻辑资源,跑普通的Verilog代码和niosII 完全足够了。
【参考资料】
建议大家在设计CylconeIII的板子时有几个文档是必看
1.Cyclone III Device Handbook
这个是CycloneIII 的官方手册,不必说,肯定是要看的
2.an466 Cyclone III Design Guidelines
这是Cyclone的设计指南,也很重要
3.Cyclone® III Device Family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这个是引脚连接指南,设计硬件时最重要了,设计硬件的朋友一定多看几遍,特殊引脚如何处理上面都写清楚了
4...待续
【电源】
CycloneIII的最大不同就是增加了2.5v pll电压
只要记住一点就行 VCCA接2.5V  ,VCCD_PLL接1.2V就行
一定记住VCCA是模拟电源,一定要用LDO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qfp144封装的底部有一个接地焊盘,是必须要接地的。
先写到这、下次继续

网友:
顶起,有背面的图片么

网友:
背部怎么不贴图呀,VGA头上怎么是并行总线,编码器在背面?

网友:
分压da做vga,只能用于学习vga时序,无法做复杂显示功能,sdram现在要搞的意义也是。。。
目前比较流行ddr2和ddr3,不过学习板么,还是可以玩玩的。严格说还不能是个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