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防止反接的电路能用吗?

楼主(2011-05-26):
普通串联1个4007压降太大,改成这样怎么样,图中的地和VCC我故意画反了,仿真中保险丝是会断,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护住后面的器件,如果不是LED而是单片机的话,不知道行不行保护.
噢,这里是讨论低成本,最少元件下的保护哈,那些高档的MOS之类的保护就不讨论了

电路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图片看不到...唉,我就嘴巴说说,就是正负极之间弄个1N4007,然后前面串个保险丝

网友:
反接P沟道MOSFET

低成本的?电流小的话,MOSFET也便宜呀

楼主:
P沟道MOSFET 有点贵吧?

网友:
肖特基  压降在少一些

在不板上 接上 1n4007 反接的 ~~~烧对方电源~~~ 哈哈  是个好主意反正 你的电路是没事了 烧不坏保险就烧他们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够邪恶的

回复 网友B:

p沟道mosfet 有点贵吧?
好像0.3A的才0.xRMB

网友(2013-05-20):
这个怎么没有人讨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