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供电芯片 选LM385会可行吗?

楼主(2011-05-26):
下图是从网上搜集到的,关于PT100测温的电路。
图1中,是使用TL431产生4.096V的精密电压,加载到PT100的电桥上。
我计算了一下,按照图所示的元件参数, 通过PT100的电流约等于U/R=4.096/(2K+100)=1.9mA
参考资料称,当PT100通过的电流大于1.5mA时,会比较明显的影响到温度的准确度,推荐电流要小于1mA,所以考虑降低电桥电压。

查资料看到LM385-1.2 是产生1.2V精密基准的电压源芯片,想请问能否替换?
另,在LM385的手册上,看到如下图2所示,对这个图表不太理解

为什么电流1mA时,电压只0.6V左右?输出电流到10mA时,电压也没有达到1.2V,何解?

还有个另外的问题,图1中使用LM324作为放大器,有没必要换为OP07?

楼主:
顶起一下,因为刚开始没有通过审核,发的帖子沉下去了

网友:
先站一个座位

网友(2011-07-21):
324肯定不行,失调电压太大,测出来不准

楼主(2011-09-29):
后来改用TL272C,正在调试测试中。

网友(2012-03-29):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2012-11-27):
你好,请问这个电路图的实物你做出来了没有?大家互相交流下,顺便请假你~~~

网友:
校内赛迫在眉睫,主要采温电路pt100也是根据楼主上图做的pcb板,请楼主解囊慷慨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