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tiSim中创建AD630模型中遇到的模型中管脚及数目与实际器件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2011-05-26):
论坛里的朋友,兄弟最近想用AD630制作一个锁定放大器的电路,用Proteus仿经常出现不收敛的情况,无奈换用MultiSim11.0,需要自己制作仿真模型。
http://zone.ni.com/devzone/cda/tut/p/id/6873#toc1
此链接介绍了模型导入的方法,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啊,先谢过了。

也不知道上面的图片有没有发成功,我大概描述一下吧,AD630开头部分的描述为:
* Node assignments
*             chan A non-inverting input
*             |  chan A inverting input
*             |  |  RIN A
*             |  |  |  chan B non-inverting input
*             |  |  |  |  chan B inverting input
*             |  |  |  |  |  RIN B
*             |  |  |  |  |  |  sel A
*             |  |  |  |  |  |  |  sel B
*             |  |  |  |  |  |  |  |  RB
*             |  |  |  |  |  |  |  |  |  RF
*             |  |  |  |  |  |  |  |  |  |  RA
*             |  |  |  |  |  |  |  |  |  |  |  comp
*             |  |  |  |  |  |  |  |  |  |  |  |  status
*             |  |  |  |  |  |  |  |  |  |  |  |  |  pos supply
*             |  |  |  |  |  |  |  |  |  |  |  |  |  |  neg supply
*             |  |  |  |  |  |  |  |  |  |  |  |  |  |  |  output
*
.SUBCKT AD630 11 10 19 21 20 24 25 29 47 49 48 52 51 99 50 46

这与平常的pin脚定义有一定的差别,举例上面的pos supply  99应该是指这个电路模型中的某一节点名字,而非管脚名字。
而且,实际器件有20个管脚,这个模型只有16个pin,不知道另外4个pin怎么处理?
我在创建这个模型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将这16个管脚按照模型中描述的顺序,即chan A non-inverting input到output的顺序命名pinname,只选了一个section,除了正负电源的type选为PWR、output的type选为output之外,其余都定义为input,剩下的4个pin我直接忽略了,然后按照datasheet中的相关footprint与管脚名称的对应关系设定了footprint Pins,之后就是导入模型的文件,一路下去。但是测试的时候出错,应该是模型建立的有问题。哪位兄弟知道该怎么改?多谢啦。

另,我看到过eaststream兄和 JQ_Lin兄在这个帖子中有过经验,并且已经设置成功过,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设置的?非常感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195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eaststream&bbs_id=9999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知道的话告诉兄弟一声啊,多谢

网友:
这是我在multisim11.0.2里找到AD630模型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说的再详细一些?我的版本是11.0.278,但是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
你的版本比较老,下载一个新版本就啦,这是我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