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写W25Q16速度太慢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26):
本人想将图片写入W25Q32,图片原存于U盘中,通过CH376读出后写入W25Q16,是页操作写入,每页256字节,每页写的时间长达25ms,一共写完4M的W25Q32需6.8分钟,太长,各位大侠如何解决速度问题呢,多谢!主控IC STM32F103VCT6

网友:
有没搞错,W25Q16能到75MHZ左右的CLK哦,我写入的速度基本上没有限制,CM3的速度能跑多快我就写入多快。每写入一个扇区还校验一次。你把CLK上得太慢了吧。要不就是你读取得太慢了

楼主:
读取是用SPI1端口的,写是SPI2端口,速度我先量一下时钟

楼主:
测试后发现都用256分频,改用16分频后52秒搞定,但改成2分频后出错,大侠实际应用采用多少分频?

楼主:
我做的是个冶具,万用板焊的,估计明天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2-12-15):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个冶具,万用板焊的,估计明天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我的也是这么样,2分频的时候就不行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33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