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建议吧,什么芯片可以无线传输2-6个摄像头视频信号

楼主(2011-05-26):
想实现:同时无线传输2~6个摄像头的视频画面,通信距离100米左右,希望分辨率高一点,以处理器能力为准

问题:通常的视频传输芯片都是只有一路信号进出,难道非要用4片吗? 我没找到支持4路视频的芯片啊。或者有别的方案吗

希望前辈指点啊

网友:
同时传输 2-6个视频信号 还要要求高的分辨率 你算算需要多大的带宽, 然后就知道选啥 无线模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线传输2~6个摄像头的视频画面

分辨率高一点

先把你的要求细化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时传输 2-6个视频信号 还要要求高的分辨率 你算算需要多大的带宽, 然后就知道选啥 无线模块了

大概要多大的带宽啊 怎么算呢

网友:
用无线路由器吧……昨天在一个网站看到成功了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网站打不开了

叫爱果联盟

网友:
无线路由器这种,只能传很低分辨率的,帧数又不固定,没法当正常视频传输的
爱果的方法是在路由上建个php服务,不停刷图片。。。这压根不是视频。。。

网友:
刷图片虽然原始,但是比较可靠,呵呵
只能用无线路由器了,其他无线方案比路由器更加不靠谱
或者,你搞6路模拟信道去传也行啊

网友:
1920*1080*30*24*6=89 5795 2000BPS

不需要压缩的话就是89.6亿BPS,太疯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920*1080*30*24*6=89 5795 2000bps
不需要压缩的话就是89.6亿bps,太疯狂了
算式中30和24代表什么?  如果压缩一下呢? 这个“压缩”过程需要主频多少的芯片啊

网友:
一个像素30位,一秒24帧。

网友:
不要太理想了 还要注意通信协议的效率问题  还得打个折了~~~ 哈哈

网友:
1920*1080*30*24*6=89 5795 2000bps
不需要压缩的话就是89.6亿bps,太疯狂了

即使用1路有线传输100米都非常极度困难,如果是无线……
如果换成光纤:相当于8500多用户在满负荷的使用1Mb/s的带宽。
如果非要无线:你就弄上几十套无线基站……

网友:
我也不懂,数字电视机顶盒带宽是如何利用的

网友:
可不可以用多组24l01实现呢?

网友:
IEEE 802.11a/g即可,当然最好是IEEE 802.11n.

IEEE 802.11n启用MIMO后基本上能稳定的提供50Mbps左右的带宽

而且我们这里无限信号非常多,能搜到十几个……

我们测试的时候仅仅隔了堵承重墙。100米可能需要高增益定向天线了。

另,不压缩肯定没法传啊,X.264压缩的话,720p基本上只需要3~5Mbps的带宽(当然,画质是有所牺牲的),四路带宽是够用的

不过……4路720P压缩,谁有好方案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1920*1080*30*24*6=89 5795 2000bps
不需要压缩的话就是89.6亿bps,太疯狂了
即使用1路有线传输100米都非常极度困难,如果是无线……
如果换成光纤:相当于8500多用户在满负荷的使用1mb/s的带宽。
如果非要无线:你就弄上几十套无线基站……
真用几十套无线基站的话……干扰又成了大问题……
还是压缩吧
不过多路1080P压缩……这个有ASIC可用么

网友:
我觉得用现阶段的无线技术来说,实用化的东西可能还没有,前段时间我还在想用无线传输1路视频,就是CVBS的那种,结果发现不是体积大,就是距离有限,要么就是很贵的东东!

网友:
移动侦测 静止每隔0.5S-1S一张
动态的就H.264压
这个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视机的 无线调制,解调呢!

网友D(2011-11-01):
用2.4G的,Sonix的SN93500可以做4路camera发射,一路接收。可以支持sd卡,带小型dvr系统。
供您参考。

网友(2013-10-24):
引用 网友D:
用2.4G的,Sonix的SN93500可以做4路camera发射,一路接收。可以支持sd卡,带小型dvr系统。
供您参考。 ...

我想问下,Sonix的SN93500系列的方案或者途径能否提供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4G的,Sonix的SN93500可以做4路camera发射,一路接收。可以支持sd卡,带小型dvr系统。
供您参考。 ...

因为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了解到了这个芯片,比较想找方案

网友:
压缩后走tcp/ip啊

网友:
视频找找安防那一块或者车载360后视相关的IC应该是有的。

网友:
不懂这些底层技术,只说下个人理解。
像安防130w像素的相机,1280x720分辨率,出来就是以太网,4台带宽不超过100M,用无线路由器传输有什么不妥?而且用以太网会省钱省事很多吧

网友:
传模拟信号.网上有大把无线影音传输模块.

网友:
视频肯定要压缩,不压缩没法传;
还有无线路由只连一个终端,传输效率最高(各种信号碰撞之类的最少);
视频处理这里,可以用多核(含多芯),或者fpga来做,考虑通信协议,只用一个无线终端,可以使用ARM+FPGA;
如果使用多个无线终端选好一款ARM,多做几块板就可以了。

至于模拟信号传输,了解不多,你这里虽然距离不远,但有24个端点,我想模拟信号的无线传输不是很靠谱。

参看:http://baike.baidu.com/view/2419693.htm

网友:
我 勒个去  超级牢老 坟

网友:
5g 千兆无线路由

网友:
这不就是当年的NVR么

网友:
WIFI无线摄像头啊,一个300M无线AP啊,挂10个应该算轻松的了,如果不够还可以添加啊,然后汇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