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单相交流电机??

楼主(2011-05-26):
请问谁用过单相交流电机??该怎么控制?

网友:
合闸就转,拉闸就停。你想怎么控制

网友:
波轮洗衣机的电机还可以控制方向,而且换不同的启动电容可以改变转速。

楼主:
用单片机加场效应管调速行么?怎么弄?

网友:
可控硅可以调速

网友:
220V的变频器400W1000以内。

网友:
谁没用过单相交流电机?
电风扇,洗衣机,排气扇,都是单相交流电机,这些东西估计谁都用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谁用单片机控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