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有头绪了.求救:CPLD无法读取输入信号

楼主(2011-05-26):
原来以为是程序别处的问题,但是用这个程序测试后,我
1 input input74;
2 output[15:0] o_dat;
3 reg[15:0] o_dat;
4 inout[15:0] data;
5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6......
7        o_dat <= {input74,data[2:0]};
8......
9 end

将行7的input74修改为1'b1或1'b0都能反应到输出上.用input74却长期输出0
这这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时钟接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时钟OK程序可以输出闪烁.已重焊一块还是一样不行.所有VCCIO和VCC GND都已测试正常.

楼主:
片子是EPM570T144C5,非测试程序是用三态门的,以前在EP2C5上都没遇上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综合后的RTL

楼主:
有个交待吧.确定是芯片问题.30大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