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3000左右的真有效值万用表!

楼主(2011-05-27):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3000左右的真有效值万用表,位数到不用太高,反应速度快点的。

楼主:
谢谢楼上,能不能说下Fluke 87-x的特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优利德 UT61D  相对值测量、输入保护、模拟条(61)、6000显示、三极管测试、最大值/最小值、贴片元件测试、真有效值、RS232接口,价格 220元
http://www.automation.com.cn/product/ff808081255a64c001259163018c0053.html

网友(2011-07-21):
这个价,fluke或agilent

网友:
貌似 RIGOL 出的DM3068也很不错~
价格貌似也还行~
之前申请了一台试用了一下精度、准确度都不错,测同样信号和手头一台Agilent机器偏差不超一个字(6位半)~
公司最近打算入一台~
回头到手了 给大家show show~

网友(2011-11-14):
我们这儿新的UT60G不是真有效值的、也无模拟条还卖410元,你们61D卖220元,二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