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烧写ATMega8A但可以烧写ATMega8,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7):
刚买了些ATMega8A-AU芯片,但用USBISP不能读写和编程,编程软件用的是PROGISP 1.67。卖家说是编程器的问题,需要升级!
到底是编程器的问题还是编程软件的问题,大家有么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ATMega8A-AU 与ATMega8的编程接口是有差别的,一般应该是下载器问题。软件仅是发指令给下载器而已,具体执行是需要下载器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mega8a-au 与atmega8的编程接口是有差别的,一般应该是下载器问题。软件仅是发指令给下载器而已,具体执行是需要下载器完成的。

感谢智峰!
再请教一下:原USBISP的编程器需要如何改造才能使用,需要升级固件还是硬件改动。
如果需要硬件改动,那就准备买你的编程器了!

网友:
没发现有什么区别,用1.72正常,不下10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发现有什么区别,用1.72正常,不下10片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楼主的usbisp上面速度选择跳线有没有设置为慢速模式?

因为新的片子默认是内部震荡,我以前试过不改为慢速下载不了

网友:
编程软件该升得级了,我给mega16a编程就要升级软件

网友(2013-05-16):
我遇到过用1.6.6不行,后来改成1.7.2软件选择Meag8A就可以了,因为仿真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