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IM900A 连接固定IP地址的服务器 问题

楼主(2011-05-27):
sim900A模块 通过 TCP/IP 协议 连接 固定IP地址的服务器 上传数据 的问题

整个操作顺序为:

        1、等待上电初始化完成
        2、ATE0 关闭回显
        3、AT+IFC=1,1  设置软件流控
        4、AT+CIPMUX=0 启动单路IP连接
        5、AT+CSTT="CMNET","",""  启动任务并设置接入点  --->状态 -IP-STRAT
        6、AT+CIICR 激活移动场景        --->在 IP-STRAT 下才可以激活, 状态变为 IP CONFIG --->IP GPRSACT
        7、AT+CIFSR 获得本地IP地址        --->只有在 IP GPRSACT  TCP/UDP CONNECTING  CONNECT OK  IP CLOSE 下才可以查询IP
        8、建立一个连接 AT+CIPSTART="TCP","XXX.XX.XXX.XX","9999"
        9、发送AT+CIPSEND后 返回相应"> "
        10、准备数据串并发送  最后发送 ctrl+z   .最后返回 send ok

请问 整个顺序对么?  最后也返回 了 send ok , 不过在服务器上,根本就没有数据接收到,就连此SIM900A设备的IP地址都没有查到,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简易测试软件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上传的图片不清楚,修改了一下。

楼主:
自己顶。没有人用这个模块么?

网友(2011-08-14):
SIM900 启动顺序

网友:
这个模块大概要多少钱?
现在我也准备搞一个GPRS,正在找一个合适的模块呢

网友(2011-10-01):
我是85元买的。

网友:
建议用sdk板连接电脑用tcpip调试工具测试熟悉模块性能,zlgmcu有测试工具下载。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深圳用移动卡测试的?

网友(2011-11-19):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是什么步骤啊?

网友(2013-03-07):
1         AT+CIPSHUT                                        //make sure the link is shut down         shut ok
2        AT+CGATT=1                                        //set gprs service attach        ok/error
3        AT+CGDCONT=1,"IP","CMNET"        //Define PDP context  ok/error
4        AT+CGATT=1                                        //PDP context activate or deactivate  ok/error
5        AT+CIPSTATUS                                //check current IP status ,three status IP_INITIAL、IP_CLOSE、IP_STATUS
                                                                //can esteblish the TCP connection
6        AT+CIPSTART="TCP","202.114.85.145","2020"        //Start up TCP or UDP connection   failed--connect fail,succeed--connect ok
7        AT+CIFSR                                        //aquire the local IP address, failed----ERROR; succeed----"address"
8        AT+CIPCLOSE                                        //close the TCP or UDP connection closed
9        AT+CIPSHUT                                        //Disconnect wireless connection, Close Moving Scene   shut ok

网友(2013-05-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用sim900a也出现这个问题,串口显示send ok,但是就没有数据显示

网友(2017-09-04):
如果SIM800A配置成服务器模式的话是不是sim卡必须是固定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