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术语,啥叫扫频,扫相,扫幅?

楼主(2011-05-27):
要做个DDS,芯片说明可实现实现扫频,扫相,扫相。这仨啥意思?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扫盲贴

网友:
扫频:频率在范围内连续变化,频率与时间成线性
扫相:相位在范围内连续变化,相位与时间成线性
扫幅:幅度在范围内连续变化,幅度与时间成线性
去找个扫频波形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2014-10-09):
就是输出信号的其他参数固定,而某一参数(频率/相位/幅度)在时间上线性变化的功能。例如:频率随着时间在一定范围能不断递增,则是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