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也焊好了,哈哈,汇报汇报。。。

楼主(2011-05-27):
先上图了。哈哈。
工具很简陋:

先在外圈上镀锡。

大板的LED焊好了。

晶振外壳接GND

焊上按键

固定到表壳里

程序运行图

楼主:
原来的程序,秒针老是拖个尾巴,后来发现关了全彩的红色能好点。
敲击进入调整,老是玩着玩着一不小心就进入调整状态了。也修改成长按按键进入调整,其他的调整还不变。关显示时将对应的显示IO全输出0。测显示时电流:8~10mA,关显示时4uA左右。
这是修改后的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3470RZOJTZ.zip(文件大小:64K) (原文件名:PW1-key0526.zip)

网友:
本人老小白一个,能不能说说给芯片下载程序需要的软件和工具,呵呵。

楼主:
给芯片下载程序 使用的是利尔达买的LSD-FET430UIF,使用两线调试SBW接口。编译程序使用的是IAR:EW430-EV-web-4212

网友:
非常感谢,找出时间我也焊着玩玩。

网友:
犀利的楼主!感觉稍微再做一下外观比较好!

网友:
请问大板与小板是通过小板上的那些点连接的吗?貌似接触不良啊

楼主:
【9楼】 xuyw123
积分:57
派别:
来自:杭州
请问大板与小板是通过小板上的那些点连接的吗?貌似接触不良啊
//----------------------------------------------------------
大板和小板是拿线连接的。
把一段软铜电缆皮剥了。抽出若干铜丝。把铜丝先焊在小板的焊盘上,然后穿过大板上的孔焊接。

网友:
亮度太高,看不清

网友:
兄弟能留个QQ吗?好多地方不明白,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其实感觉要是pcb能上一层黑阻焊估计效果会很好

网友:
兄弟有EW430-EV-web-4212 的安装软件吗?可以传一个吗?我的邮箱是xuyw123@163.com,谢谢啦

网友(2013-12-29):
买表盒的淘宝链接有吗?还是买怀表,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