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常用的哪种 USB Blaster 能调 CycloneIV吗?QII 9.1sp1 programmer中没有这系

楼主(2011-05-27):
请教下 常用的哪种 USB Blaster 能调 CycloneIV吗?QII 9.1sp1 programmer中没有这系列呢

网友:
明显支持的。

EP4CGX15和EP4CE115分别是第一款Cyclone IV GX和Cyclone IV E器件,将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量产发售。2010年,预计最小的EP4CE6和EP4CGX15器件250K批量起价分别只有3美元和6美元。Quartus® II设计软件9.1支持三种最小的Cyclone IV GX器件,Quartus II设计软件9.1 SP1将支持其他的Cyclone IV器件。关于Altera Cyclone IV FPGA的其他信息,请访问www.altera.com.cn/cyclone4。

You can use the USB-Blaster download cable to download configuration data to the
following Altera devices:
■ Stratix series FPGAs
■ Cyclone series FPGAs

我的是SP2,绝对能支持。

楼主:
谢谢 我装SP2试试

网友:
我的9.1版本怎么没有Cyclone IV GX系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