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一思路巧妙的过零检测电路,功耗比一般的低,目前正在思考怎么把过零检测电路的功耗

楼主(2011-05-27):
偶见一思路巧妙的过零检测电路,功耗比一般的低,目前正在思考怎么把过零检测电路的功耗进一步降低,体积进一步缩小

网友A:
有点意思,不过只能检测过零不能检测方向了~~

网友B:
已经很小了啊。。

电路构思得真好。。

俺去仿真下。。

网友:
不错,电路简洁

网友:
ISIS仿真了下。
原参数下,过零点前后加起来有1.38ms的低电平时间(这个咋称呼?)。
适当增大R3(22K)电阻,可以减小这个时间。100k时为0.75ms。

俺的看法:算不上精密,不过确实简洁。可用。

网友:
模电不太好,没太看明白,哪位能说下三极管Q1的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电不太好,没太看明白,哪位能说下三极管q1的工作状态?

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每次过零时三极管导通一次

网友E:
C1平时充电,过零时D5阳极出现负压,Q1导通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isis仿真了下。
原参数下,过零点前后加起来有1.38ms的低电平时间(这个咋称呼?)。
适当增大r3(22k)电阻,可以减小这个时间。100k时为0.75ms。
俺的看法:算不上精密,不过确实简洁。可用。

同意花生。
而且,原参数下,光耦发光管一侧的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isis仿真了下。
原参数下,过零点前后加起来有1.38ms的低电平时间(这个咋称呼?)。
适当增大r3(22k)电阻,可以减小这个时间。100k时为0.75ms。
俺的看法:算不上精密,不过确实简洁。可用。

R3加大,缩小低电平时间,也算是降低功耗了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个好光耦,降低光耦发光管的驱动电流

网友:
三相电的能实现吗?

网友:
这电路不行。1.光耦驱动电流太弱。2.信号滞后交流电“零”太多,即失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楼上你试过吗?没有试过不要乱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必事事都试,有些事是可以分析的。

网友:
来凑热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G:
multisim10仿真文件

增大R3,导通时间减少了,同时导通电流增加了,总功耗没有变化。

楼主:
事实上,此电路的功耗主要在R1和R2上。
我的目标是:隔离的,低功耗的,无明显移相,小体积电路。继续思考中…

网友H:
标记,
也不看好这个电路

假设C1被充到10V,R3电压,被降到9.3伏以下,三级管就能导通,
R3电压是9.3V时,交流电此时是9.3*[(220+220)/22+1]=195.3V

和楼上仿真,不符合,所以,C1不会被充到10V,所以R3电压可以更低些,所以,交流电压,也更低些才会让三极管导通.和电压关系大,和过0关系很小,过0不准确.

C1电压严重低,所以驱动LED也勉强.

支持on971,电流弱+失步

网友I:
电路原文, 由原作者解释元件之选用及功能。英文的。我把它变为 PDF 了, 方便下载。

http://www.dextrel.net/diyzerocrosser.htm

网友:
記號一下,改天驗證一下啊

网友:
感觉用了4N25的过零检测精度多不高

网友:
过零,AC侧没必要追求微功耗。如必须要求严格同步于市电,连高速光耦都难以满足(不过可以利用软件作出偏移预算/测)。AC侧采样回路有电容存在一般来说都会影响,使过零信号不同步于市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说明一切,这样的精度已经很棒了~~~
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高精度严格的过零检测,这样的低成本电路自有其用武之地~没必要用锁相环高速比较器什么的来做比较,比成本比功耗能比得过吗?

网友:
萝卜青菜,这个过零误差很大的电路,只能在成本敏感处用,就是便宜了还要便宜的地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引用图片

显然过零点处在脉冲的中点上,后面电路用边沿触发,计时器可以比较精确的确定过零点的位置。实时性肯定是不行的,要求实时性也不会用这种低成本电路了,做过并网,要求跟随精度高的过零检测还是有些难度的,不光是模拟电路要求灵敏,数字处理也要求速度很高,实现成本也低不了,而且还得检测过零方向,还得防止谐波畸变造成的误触发,这种低成本电路就是用在低成本要求低的地方,至少根据统计预测过零点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嗯,是该MARK一下了。

网友:
mark,看图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谐波畸变对一般的过零触发并不是问题,不过对这个电路就好像稍微有点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花哥,最近哪里鬼混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谐波畸变对一般的过零触发并不是问题,不过对这个电路就好像稍微有点问题了。

花生兄说的对,是我大意了。工频的谐波畸变是不影响过零点的,谐波在基频的零点处也是零点。影响过零点位置的是杂波干扰、相位延迟。
但是楼主位这个电路也是不受谐波失真影响的。奇次谐波的对称性决定其显然不会影响此电路的准确性,而由于此电路过了整流桥,偶次谐波影响在零点两侧也是对称的,故不改变过零点位于脉冲中央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交流电瞬时值约56V处出现“过零”信号,偏差太大了,似乎这个电路还存在过零信号对输入电压过于敏感的缺点,在AC90V与AC110V,AC198与VAC242V,信号“相移”不一,过零信号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飘忽。搞一个在交流电瞬时值于几伏之内跳变的过零信号不会比楼主位的电路复杂,只是功耗大些。

网友:
记号一个,好电路。

网友:
能用, 但精度不高

网友:
似乎还能改进下。思路还是不错的。

44楼的波形似乎有问题。。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交流电瞬时值约56V处出现“过零”信号,偏差太大了,似乎这个电路还存在过零信号对输入电压过于敏感的缺点,在AC90V与AC110V,AC198与VAC242V,信号“相移”不一,过零信号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飘忽。搞一个在交流电瞬时值于几伏之内跳变的过零信号不会比楼主位的电路复杂,只是功耗大些。

------------------------------------------------------------------
能否提供个图看看?

网友:
用到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在交流电瞬时值约56v处出现“过零”信号,偏差太大了,似乎这个电路还存在过零信号对输入电压过于敏感的缺点,在ac90v与ac110v,ac198与vac242v,信号“相移”不一,过零信号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飘忽。搞一个在交流电瞬时值于几伏之内跳变的过零信号不会比楼主位的电路复杂,只是功耗大些。
------------------------------------------------------------------
能否提供个图看看?

网友:
嗯LS的更简单

楼主:
简单归简单,但是功耗大了去了。而且只是变成方波,如果设置成下降沿触发,那么有一半波是不能用的。

网友:
mark, 过零检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耗小于多少才可以不算大?
   功耗主要消耗在降压电阻上,如不考虑宽电压(110VAC-220VAV),该功耗可以再降,110V时仍用33K,220V时用62K。还嫌大,可以改用电容降压或其它。
   “而且只是变成方波,如果设置成下降沿触发,那么有一半波是不能用的。”----请看下图示意,就能明白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目标将功耗降低至20-30mw。
对于你的波形图,当然不是说不能用,向下过零就是上升沿,向上过零就是下降沿。但是不是所有单片机都支持上下降沿触发中断,比如说51就只支持下降沿和低电平。当然用查询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能用中断,灵活性就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要隔离传输,目标将功耗降低至20-30mw,很难达成。楼主位图的功率约在90mW(不含光耦右侧),最大缺点是零触发脉冲偏离交流电过零点太远且与交流电电压大小相关性太大。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复杂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K(2011-09-03):
【72楼】 on971:
C 220uf/16V,容量有点大,电容充电时间会较长,在充电这段时间内不能产生有效过零信号。

网友:
唉呀,码住!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个充电时间很短,一般应用情况不足以影响。

网友:
没有相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是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尽量减小这个相移,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即可,
这不是糊弄,这是就是论事,你要求的越高,
电路就会越复杂,成本就会越高。
这是做产品的最基本的道理,详细楼主不会不知道的,
不知搞研究,不惜成本的。

网友:
在什么场合需要这么小的功耗呢?我用过锁相环,没有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
看了很久才明白这个电路原理,学以致用,不用则退.

网友:
先记下,回去再研究。

网友(2011-11-27):
这个是某个仿真软件自带的demo,好像是multisim

网友:
我没用过仿真软件。但我见过类似的电路。在日本人做的电接触型的计数器里,就是这个电路,从5v到300v都有效。
它不是作为过零检测设计的,虽然它出来的信号非连续的。

网友:
不错  搭个电路测试下

网友:
过零光耦里面电路不知道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2012-04-01):
这个是我设计的,请拍砖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998&extra=

网友:
这个必须的仿真看看。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电路能到这精度已经很好了,下载来用。

网友:
我是来顶楼主的...

网友(2012-08-21):
留着日后参考

网友:
Mark下跟市电是隔离的过零电路

网友:
标记一下回家看

网友L:
这个应该就是multisim自带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应该就是multisim自带的例子

For sure?
Really?

网友:
精度够我用了,功耗是小。

网友:
这个可以,简单粗暴

网友:
一般般,过零电路还要考虑过零脉冲的宽度。

网友:
楼主这个感觉有缺陷, 就是如果想接近过零点,那么电容的储电量就不能过多,保证三极管触发时刻接近过零点。 而这样的话电容两端电压应该较低,光耦过电流较小。
我之前做的过零检测是用变压器,采用跟你这个相反的方式。确实功耗更大。 然后看了你这个图,研究了下,加了一个三极管做反向,和你这个是等价的 不过光耦的电流更有保障。
我在公司用不了画电路的软件。 稍后我给你弄个画图板的示意图,看看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呵呵

网友M:
哇哈哈哈   回复完看到 nicksean 的回帖。 看了下他的电路,意思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哇哈哈哈   回复完看到 nicksean 的回帖。 看了下他的电路,意思差不多。

oh , shit  图片不能上传。忘了公司电脑有限制了。
费劲巴拉的画了老半天。

网友:
说白了就是阻容或电阻分压后接4二极管整流  然后再接一二极管A后连充电电容正极,电容两端并一NPN三极管Q1,B极通过电阻接二极管A的阳极。 电容两端再并一NPN三极管Q2, B极接Q1的C极。 Q2的C极串电阻和光耦。
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
这样过零后电压升高超过1.4V Q1导通,Q2截止。 低于1.4V时Q1截止,Q2导通。 这样电容可以加大,保证光耦的前向电流。

网友:
mark,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2012-09-24):
话说 这个电路的电流怎么算呢? 220K电阻被110V除的话是0.5毫安。 不知道是这样算吗?

网友:
很简洁 收藏了

网友:
标记一下,过零检测在传感器低速采样的应用时,也是一种避开工频干扰的好办法啊!

网友:
相当简单,好!!

网友:
过零检测,学习一下。

网友:
没人提C2吗?调整C2是可以调整脉冲边沿和过零点的时间差的。仿真时调到15nF,脉冲边沿正好在过零点上,会飘,但范围不大。过零要求不太严格的实际电路可以用。

网友(2013-03-12):
高手云集,学习了。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能用到

网友:
电路不错,也很巧妙;
功耗大,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找到真正原因就可以轻易的解决的

网友(2013-09-23):
不错~~~~标记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不错啊 我见过用单片机实现的类似可控硅后延斩波的电路里面过零检测是通过阻容降压直接挂在光耦上面的。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有没有做成实物呢?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顶一下

网友:
这个电流功耗小,可以微型化。

网友:
mark报 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都在220V上取电了,何必再这样抖抖索索的考虑省电呢。另外无法分清方向,实在不实用。

网友:
不错,构思巧妙。适合最要不高,成本控制严格的地方!

网友:
这个在控制不严格,有成本要求时,合适

网友N: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拿来干嘛用的???

网友:
分析了一下有意思这个电路

网友(2013-11-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目标将功耗降低至20-30mw。

现在功耗做到多少了?

网友:
称作“过零检测电路”的,不是只有一种,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用途的场合应用着不同的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转发的国外DIY项目——过零检测电路,原本主要是供 thyristor(可控硅) 或 triac(双向可控硅)触发点火之用的。
毫不顾及地偏离电路的原本用途,一门心思地按照自我心中所想、所用或所见的过零检测电路,不着边际地进行分析和评论,只能全是浮云!十足的理论乱联系实际!就如同用自己梦想心仪姑娘的标准来评价已经嫁给别人的媳妇一样!
楼主只想降低功耗,没有介绍该电路的用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可能地符合问题实际的讨论,对己对人才是有益的。

以下是前面出现的浮云评论的节录,都是些或不需要的要求,或不存在的问题,或不符合实际的评论。

只能检测过零不能检测方向了
信号滞后交流电“零”太多,即失步。
支持on971,电流弱+失步
感觉用了4N25的过零检测精度多不高
AC侧采样回路有电容存在一般来说都会影响,使过零信号不同步于市电。
萝卜青菜,这个过零误差很大的电路,只能在成本敏感处用,就是便宜了还要便宜的地方用。
实时性肯定是不行的,要求实时性也不会用这种低成本电路了,
在交流电瞬时值约56V处出现“过零”信号,偏差太大了,似乎这个电路还存在过零信号对输入电压过于敏感的缺点,在AC90V与AC110V,AC198与VAC242V,信号“相移”不一,过零信号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飘忽。
能用, 但精度不高
最大缺点是零触发脉冲偏离交流电过零点太远且与交流电电压大小相关性太大。
没人提C2吗?调整C2是可以调整脉冲边沿和过零点的时间差的。仿真时调到15nF,脉冲边沿正好在过零点上,会飘,但范围不大。过零要求不太严格的实际电路可以用。
......另外无法分清方向,实在不实用。
适合最要(要求)不高,成本控制严格的地方!
这个在控制不严格,有成本要求时,合适

网友:
收着,我也要学你们分析分析

网友(2014-03-28):
用双向光耦吧,电路简单

网友:
看不明白呀,Q1能通吗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关继电器时候 可以用这个电路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2014-05-27):
引用 网友N: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拿来干嘛用的???

你是SB么。。。

网友:
标记,思路巧妙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不过只能检测过零不能检测方向了~~

通过ZC的两个边沿,不是可以推断出市电两个状态?
A  从小于0V,到大于0V
B  从大于0V,到小于0V

你讲的方向,怎么理解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小了啊。。

电路构思得真好。。

记得在EDN看过另一种精巧电路的
http://www.ednchina.com/ART_8800512217_11_35484_AN_a3196611.HTM

花生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可否把结果晒下

网友:
记好,留着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 ...

这个电路抗干扰能力很差吧?

网友:
mark,过零检测

网友:
小巧,以前别人拿过类似的电路给我看过~哈哈~估计这也很多人知道的

网友:
mark     过零电路  学习

网友(2015-03-26):
设计很巧妙,收藏了。

网友:
可否使用变压器降压

网友:
功耗无从考究,但这电路不算简洁…直接利用光耦里面发光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串联一个大电阻,光耦输出的集电极加上拉后即可直接连接单片机IO

网友(2015-04-27):
电容10V是不是会击穿呀

网友:
表示没有看到电路?

网友:
看到了,半天才出来,网络问题

网友(2015-09-26):
先标,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路没有降压吗

R1 和 R2 就是降压用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记得在EDN看过另一种精巧电路的
http://www.ednchina.com/ART_8800512217_11_35484_AN_a3196611.HTM

复制过来,方便需要的人查看。

网友(2016-02-15):
mark  思路巧妙的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
都是模电大牛

网友:
这 不就是调可控调导通角的 检测过0的电路吗?

网友:
不错。还有进一步的低功耗么

网友:
mark一下  以后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不过只能检测过零不能检测方向了~~

咋看不到了啊

网友:
请问楼主,C1和D5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
先mark,有需要回头再看看

网友(2016-03-26):
交流过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C1平时充电,过零时D5阳极出现负压,Q1导通一次。

不是经过全波整流了吗?怎么还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
真是佩服各位的探索精神啊,拜读了

网友:
不错的电路,讨论内容更好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也没发现有多巧妙呀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6-04-29):
学习了,最近也在做过零检测

网友:
感觉还行,有空再看看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这个电路感觉还可以的啊。

网友:
过零检测电路.标记!

网友(2016-07-26):
过零检测

网友(2016-11-22):
我以前做过一个过零检测,用的是阻容降压+光耦,貌似还不错,零点很窄,

网友(2017-08-30):
看了各位大神的讲解,豁然开朗。。

网友:
看看,以后做个测试

网友:
我们以前的产品是通过软件来检测过零。

网友Q:
我都用运放来做。精度还是很高的。晚点上图。

输入是交流信号,输出信号通过光耦或磁隔离。
第一级是滤波,导致过零有大约500us延时,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可软件补偿。如不需要滤波,延时将非常小,

网友(2018-07-17):
mark一下,过零电路

网友(2018-11-05):
大概这样子

网友(2019-07-03):
直接电阻+双向光耦就完了。

网友:
这个还是太大了嘛,阻容降压接稳压管,然后驱动发射极

网友:
mark  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H:
标记,
也不看好这个电路

37楼 有靠谱的电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K:
【72楼】 on971:
C 220uf/16V,容量有点大,电容充电时间会较长,在充电这段时间内不能产生有效过零信号。 ...

请问你那里有靠谱的电路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都用运放来做。精度还是很高的。晚点上图。

1.光耦用的什么类型的光耦,
2.软件把硬件的500us 提前 没想明白怎么补偿?

网友:
1、普通光耦,PC817之类的都可以。
2、一般需要检测过零的应用,如可控硅导通角,在过零之后开始延时,软件延时时间减掉500us。

网友Q:
引用 网友R:
1.光耦用的什么类型的光耦,
2.软件把硬件的500us 提前 没想明白怎么补偿?

1、普通光耦,PC817之类的都可以。
2、一般需要检测过零的应用,如可控硅导通角,在过零之后开始延时,软件延时时间减掉500us。

网友R:
引用 网友Q:
1、普通光耦,PC817之类的都可以。
2、一般需要检测过零的应用,如可控硅导通角,在过零之后开始延时, ...

我的理解是 第一次过零检测 只能做下一次 晶闸管的参考过零,这样软件才能补偿500us的延迟,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的理解是 第一次过零检测 只能做下一次 晶闸管的参考过零,这样软件才能补偿500us的延迟,我的理解对不 ...

不对,是这样的:过零->延时->触发。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不对,是这样的:过零->延时->触发。

看看我图中理解的对不,0.5ms 这部分是永远无法使晶闸管导通的,晶闸管导通的最大范围是0.5ms以后到过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看我图中理解的对不,0.5ms 这部分是永远无法使晶闸管导通的,晶闸管导通的最大范围是0.5ms以后到过零点 ...

你这个图画的是对的,但也只是对单相控制的时候是这样,
我之前搞得都是三相全桥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https://wenku.baidu.com/view/171 ... 1-wk_sea_es-income1
这个文档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STM32的ADC测试模拟量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路原文, 由原作者解释元件之选用及功能。英文的。我把它变为 PDF 了, 方便下载。

http://www.dextrel.ne ...

多谢分享

网友(2022-01-26):
这个过零电路挺好,最主要是精度高,功耗低。但是不能用在单火调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