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示波器的保护是怎么设计的?测试工具接触高压的几率很大

楼主(2011-05-27):
请问数字示波器的保护是怎么设计的?测试工具接触高压的几率很大,像示波器,万用表这类工具,会有很大几率误测到高压,所以使用环境也是相当恶劣,在保护上一定会下很多功夫,现在比较实用的有哪些保护方法

网友:
放电管,保险丝,tvs

网友:
示波器里面是1M的输入阻抗或者50欧姆,高阻时里面先进行分压再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