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AT命令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5-27):
发送AT命令时怎么设置它们之间的延时
不是得收到OK才能进行下一步吗
在程序里怎么进行设置呢
懂得哥哥们给个提示
跪谢啦

网友:
键测到OK就运行了 否则退出

网友:
enum AT_CMD_RETURN_TYPE
{
        AT_CMD_OK           ,
        AT_CMD_ERROR     ,
        AT_CMD_TIMEOUT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你给的这个函数是怎么执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
你给的这个函数是怎么执行的

这不是函数,是at指令结束的三种状态,你要分别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