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维根wiegand格式

楼主(2011-05-27):
1.常用的WIEGAND26是怎样的格式?是怎样定义的?

2.那其他的WIEGAND34是怎样的呢?还有WIEGAND40呢?

3.每个厂家的WIEGAND26都是一样的吗?

4.WIEGAND26格式是不是指RFID读卡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
如果没记错,wiegand应该是moto提出的,门禁行业的HID使用最有代表性。
建议lz去这两个出去查找,wiegand是非常简单的接口协议。

网友:
LZ的标题应该改为请教为好

我还以为你有何高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的标题应该改为请教为好
我还以为你有何高见呢

表达不当,请谅解。

网友:
这叫讨论??是请教吧?
楼主你要学会用搜索,论坛搜索关键字 维根,韦根,很多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叫讨论??是请教吧?
楼主你要学会用搜索,论坛搜索关键字 维根,韦根,很多的帖子

看过一些,但还是不太明白。

EP
FC
CC
OP

字段定义

字段
含义

EP
偶校验位(Even Parity bit),EP是由字段1到13bit位来判断的。如果是偶数个“1”,EP为0;相反则为0。

FC(bit2-bit 9)
机器代码(Facility Code,0-255)
Bit 2 为MSB(高位有效位)

CC (bit10-bit 25)
卡号(Card Code,0-65 535),其中bit10为MSB

OP
奇校验位(Odd Parity bit),OP值由14到26bit决定的。如果是偶数个“1”,OP值为1,相反则为0。

网友:
那个是早期读卡磁卡的格式,除非客户要求更换读头不更新主机,目前好像已经没有几家使用这个格式了..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牛怎么都不分享下WIEGAND知识啊?

为什么要弄34/37/DATA&CLOCK等这么多的格式?

网友:
楼主,看你那么辛苦,搜索了半天又找不到,我找到了,给你吧

至于为什么有WG26 WG34等等,就是去EM4100的码长度的问题,最大是WG42,不过目前没人用,一街基本都是卖WG26的头,在中小型应用中,基本够用了.
你实在还是不明白,请花1点点钱钱,购买1个逻辑分析仪,然后在总舵主这边买1个WG26的读头,分析1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看你那么辛苦,搜索了半天又找不到,我找到了,给你吧
至于为什么有wg26 wg34等等,就是去em4100的码长度的问题,最大是wg42,不过目前没人用,一街基本都是卖wg26的头,在中小型应用中,基本够用了.
你实在还是不明白,请花1点点钱钱,购买1个逻辑分析仪,然后在总舵主这边买1个wg26的读头,分析1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多谢指导
我们目前是生产制造读卡器的,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WG格式。

至于为什么有WG26 WG34等等,就是去EM4100的码长度的问题------这句话我还是没看懂。EM4100是指什么?
逻辑分析仪--------是不是示波器?

网友:
楼上,论坛有
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
的专门板块,你可以去取经
看你的贴,貌似你是1点基础都不会阿,还生产制造读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论坛有
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
的专门板块,你可以去取经
看你的贴,貌似你是1点基础都不会阿,还生产制造读卡器???

是在一个制造读卡器的公司上班,做测试,对技术不懂。
盼指教

网友(2011-08-25):
26有2条数据线 一条代表1 一条代表0 接在示波器上把2路数字重叠就是数据。 2进制的编码 直接转成10进的就是数据.

网友:
26就是一个奇校验位和3字节和一个偶校验位组成的1+24+1=26称之为WIEGAND26, 34则是1+32+1=34,可以传4个有效字节,
除此之外就是WG32,WG40,WG42,WG56等.

网友:
WG32,40等就是校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