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link升级至ulink2(适用于Keil uVision4(MDK4.12)+版本,这个新版本无法使用早先的U

楼主(2011-05-27):
如果你用KEIL4.12,但却没有Ulink2下载器,只有早先用的Ulink下载器,那么你按照下面三步升下级就可以了....

三步:

1.把‘keil-ulink升级至ulink2的文件’解压缩后拷贝至你的keil安装目录C\Keil\ARM\BIN;

2.打开C:\Keil\ARM\Flash\STM32F10x  stm32Fx工程文件, Target Options选项卡中USER最下面一行的512.FLM改为512FLX,编译;

3.Target Options选项卡中Utilities,选择Settings,选择Add,添加STM32F10x High- 512K 文件.

全部OK!

网友(2013-12-27):
虽然有点旧了,还是要支持一下.
现在市面上卖的大多应该也是2了吧

网友(2013-08-02):
严格按操作步骤操作,成功下载程序了。

网友(2011-10-08):
第3条改为在keil/arm/flash/目录里拷贝要仿真的文件,并修改为.flx

楼主(2011-05-30):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东西,旧的ulink在新的mdk上用不了,这个来得太及时了,就不知道可靠不。

我自己现在就这么用着  很OK~  升级之后和ULINK2一样,可以在线调试 仿真 下载

网友:
可以用在ARM7的调试,下载吗?

网友:
很好的东西,旧的ULINK在新的MDK上用不了,这个来得太及时了,就不知道可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