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小电源都上千!!!!!PLC怎么会这么贵?垄断?还是靠稳定性抢钱

楼主(2011-05-27):
一个PLC小电源都上千!!!!!PLC怎么会这么贵?垄断?还是靠稳定性抢钱?我一个Q系列的PLC电源要接近1千元,什么电源这么贵?和普通电源有多大区别?

网友:
呵呵,谁叫他是工控上用的呢

网友:
工控-》不差钱

网友:
"还是靠稳定性抢钱"

it is about reliability.

consumer devices are designed for the expected;

industrial devices (the good ones anyway) are designed for the unexpected.

网友:
除了工业上的稳定可靠的要求使得工业产品价格高之外,对于国外的著名品牌,还有一个“品牌”价值。
比如,台达的伺服,同样的400W的功率,台达的2600.00一套,而三菱的却要贵一倍。
传感器,欧洲品牌的价格>日本的>台湾的,如一个接近传感器,台湾的60元,日本的150元,欧洲品牌的可能要400元。

网友:
都是骗钱

网友:
多出来的都是“信用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出来的都是“信用钱”

确实!

网友:
我这里有个工厂的师傅,天天修他们的设备,设备全部使用西门子的plc,适配器。适配器连续坏了5个,拿到我这让我帮他看看(去买新的机器要停转,不差钱)我给他将电源的电路稍加改造,再也没坏。有时你相信的国外品牌也是要赚你的配件钱的(其他厂家的还代替不了)。

楼主:
靠信用,被抢得是心甘情愿,的确是工厂停运一天损失几百万,多花几千元还是非常值得的

网友:
国内做得不会差,缺的是诚信。

网友:
哈哈,现在产品品质就这样,无论国内国外

网友:
还得考虑质量的稳定性,西门子的PLC能5年以上工业环境无故障运行的概率是很高的。它的东西通过的认证的数量也非常多,这些认证的成本同样都转到客户这里的,但另一方面也确保它的品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得考虑质量的稳定性,西门子的plc能5年以上工业环境无故障运行的概率是很高的。它的东西通过的认证的数量也非常多,这些认证的成本同样都转到客户这里的,但另一方面也确保它的品质。

是的,光各种认证就是一大笔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多出来的都是“信用钱”
确实!

信用是指什么?你用一个400元的接近开关,如果坏掉,他会帮你换新的吗?会派人给你换吗?会承担你停产带来的损失吗?

品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买的东西没有坏,哦,还是品牌的好,如果坏掉了,唉,现在假货还真是多啊!

网友:
我们要加油啊

网友:
我们用的A-B的一个处理器就10万,稳定还是最重要的因素,毕竟一次事故的损失很容易上亿.
    最让我郁闷的不是这些东西贵,毕竟这还有稳定性.操作性,在线修改等区别.A-B的一个空槽的盖板就200多元,这很是郁闷,只是个塑料挡板,把没有插模板的地方盖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品牌好点质量好的概率更高。
谈论品牌怎么和假货联系起来了?是真是假从正规渠道买个来对比就行了。假货是靠盗用别人品牌的商业信用来买自己的货。

品牌好的质量差了下次就不买他的了,他就会有损失。品牌代表他们公司的商业信用和责任。没品牌的,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谁造的歪货。

网友(2011-07-02):
靠稳定性,“信用钱”不好挣的

网友:
呵呵!我公司以前送外修过一个设备(开关电源损坏),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10万RMB!!!!!!

网友:
当没有其它产品能于之竞争的时候,卖多少钱由厂家说了算。
想起一段话:商场里的TOTO品牌的马桶价格在2000-3000,比同体积的国产彩电还贵,利润很高,当我们坐在这样的马桶上时,真的要为民族工业忧心忡忡啊!

网友:
相对应来说,正宗的国外牌子确实比中国的质量要过硬,而中国的产品现在大部分靠仿伪劣起来,而且根本不讲信用,即便所谓服务致胜那也是无限的更换产品,并不是一个产品从头用到尾。这关乎到中国人做企业的特点,很多中国老板,并不是想要做成100年以上的企业,他们只是想挣两个钱,仅仅是两个钱而已。所以他们追求的是短平快,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赚到更多的钱,至于质量良心等词语,统统靠边站吧。

而国外的产品,不是说没有不好的,而是说相对应来说,可以更可靠一些,关键在于“更”字。这一个字“更”就决字了它们的价格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君不见大部分石化电力钢铁里面的核心设备都是国外,而外围的无关紧要或者打酱油的设备都是国产品。

PS: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咱不排除国产的精品和国外的劣品。

网友:
国人太浮躁,没有把精力用在精益求精上,中国制造70-80年代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们给客户(汽车行业)用的PLC是三菱Q02的,其他还有三菱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变频器 ,got,接触器,CCLINK 系统

欧姆龙继电器,开关,指示灯

山武的行程开关,- - - -   这些都是日本进口件

一共13个控制区   用了6年了,器件从来没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国内欧姆龙假货超级多啊。。。。好像我们厂里以前是用欧姆龙的,后来发现tnn全是假货。。。。经常坏。。。干脆用国产的了。。。

网友(2011-08-14):
用其它电源也可以啊,只要电压电流符合要求就行了

网友:
可靠性高啊

网友(2011-09-18):
好的环境差不多,恶劣的环境就体现出差别来了
令欧美的品牌效应比日本要高,性能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