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哥,EP3C10E144C8N 最高能接 速度多少的ADC啊。500M行不行啊?

楼主(2011-05-27):
3q

楼主:
fpga速度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ngle-end 大概能到80多M吧
500M的ADC 除非是这个ADC自己带有PLL
要不然应该是不能实现的
或者是LVDS接口的ADC

楼主:
打算 用2片250M的 ADC,时间交替采样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ingle-end 大概能到80多m吧
500m的adc 除非是这个adc自己带有pll
要不然应该是不能实现的
或者是lvds接口的adc

single-end是什么意思》?魏昆不是已经做到 200M了吗,用cyclone 3的。
-----------
single-ended: 单端信号, 信号端与地线之电压差. 有干扰时, 信号端会有偏移, 但地线不变, 所以压差会变 (不稳定).

楼主:
昆哥 不在吗,据说 IO最快能达到100M的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cyII系列-8的我试过IO速度可以到200M,cyIII还没有试,资料上只是说-7的比-8的快20%

网友:
500M采样率的ADC像英特锡尔的ISLA118P50,其实就是两个250M的ADC集成在一个片子里,没路的速率都是250M,这样使用cyIII的片子应该可以,最好是-6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0m采样率的adc像英特锡尔的isla118p50,其实就是两个250m的adc集成在一个片子里,没路的速率都是250m,这样使用cyiii的片子应该可以,最好是-6的

谢谢 我 最近打算买套 cy iii 的板子(要是领导同意的话),回头测试下..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C:

-8的速度你可以测到200M? 请问你是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