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nternet传输的多路数据采集的网络传输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1-05-28):
小弟最近在弄一个基于Internet传输的多路数据采集,但是对于网络这方面却不太清楚。首先是我要实现在任意的电脑上都可以通过网页的形式观察我所测到得数据。
现在的疑惑是单片机如果把数据传输到网络上,是不是单片机直接跟网络芯片连接来发送数据,接收方是通过浏览器直接观察数据。(由于对于网络知识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朋友能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怎么不问。。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 -,概念理解偏差太多了,只能简单说怎么做了。
首先,选一款mcu配mac+phy的网络适配芯片,比如AVRmega16+enc28j60。要么就是mcu+mac配phy的组合比如stm32f107。。。
其次移植协议lwip。uip啥的,资料都茫茫多
嫌麻烦直接买个arm9的板子,省事省时间。
再之后,写服务程序,静态webserver相当简单。。。

网友:
1.如果预算不是太紧的话,找个带网口的芯片。
2.单片机实现TCP/IP协议
3.单片机实现Http协议
4.分配给单片机外网Ip,或者单片机接到有独立的Ip路由器
5.开放端口

网友:
需求不太清楚,首先有网页就有web服务器。web服务器可以架设到一个有网络的主机,然后该主机挂接各采集节点,可以485可以别的。如果采集结点分布在大江南北,那也得走网络到web服务器。然后要不要数据库就另看了,有了数据库就有横向纵向的各种分析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