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无法升级程序,无法通讯!

楼主(2011-05-28):
前几天自己一时兴起改了一点点程序,想烧写进去看有什么效果。刚开始烧写几次的时候,没任何问题,但等再次准备烧写程序时,提示如图:

    现在fc无法通讯:a我用usbasp准备重新烧写bootloader,结果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b接上mk-tool后也显示没有连接,更新重新则出现上图的情况
                    c遥控也没反应
                    d机机一上电后电调上的红灯和绿灯都亮着,fc上的灯一个都不亮。
还请了解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
路过的朋友,有钱的捧个前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撒!

网友:
用小马重新设一下熔丝位

楼主:
现在bootloader已经烧写进去了,就是更新程序的时候还是超时

网友:
首先确认com口和连线都正确?
将跳线短路串口板子的isp2和飞控板子的sv1连接,选择正确的bootloader文件(注意有664和664p之分别),开始刷bootloader,完成后会有白色字返回版本号,成功刷新bootloader后就可以升级固件了,
将串口板子的连线从isp拔下来连接到串口板子的sio接口上,将短路跳线拔下,选择相应的固件版本比如0.84a,开始刷新固件一会就回完成,如果成功的话会返回固件版本和测试的信息,整个刷新过程结束了。
飞控始终接sv1接口(就是最大的那个口),
mktool用最新的版本
如果严格按照以上步骤还是刷不进去的话就是板子或者644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要是在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
之前我用1.74b的TOOL,刷0.84a的也是超时,换个1.66的TOOL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6楼
com口和连线我都测过没问题,可惜我不在北京啦!先按你说的试一下吧,要还不行,就悲催了!谢了!

楼主:
回复8楼:我已经试过了mk-tool1.74a、1.74b、1.72a、1.72b、1.68,但都是一样的TIMEOUT!

楼主:
上电后fc上的灯如果亮着起码证明单片机还没坏;如果灯都不亮了,而写的测试最小系统的程序烧进去后也没反应,是不是就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
现在测出fc的vcc和avcc居然都只有0.22v,请高手们分析一下!急!急!急!

网友:
单片机没有5v供电你怎么刷进的bootloader?,如果vcc没有电压的话你测下电池是否有电?7805的输出脚有5v么?连接vcc的10欧姆电阻是否断路了?如果是相应的原件损坏换个好的上去。

网友:
如果单片机烧了,单片机应该很烫的,如果没有温度证明是供电问题,把vcc端的10欧姆电阻拆了,测电阻另一端如果有5v的电压证明单片机烧了,内部短路了,如果没有电压就换个7805试试看

楼主:
回复serafim:测试过了,两片7805输出电压都有问题,测出来还是0.22v,并且单片机没温度,现在基本能断定是供电问题。vcc的连接电阻是10k欧姆,两头连接也正常。有一片7805是刚换了两天,应该不可能坏。有可能是哪个原件坏了。

楼主:
现在7805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fc pcb板上的二极管D2和7805输入口断开了。现在用焊锡把二极管D2与7805输入端直接焊接后,测出这个7805输出电压为4.12v(但这片7805贼烫),另一个7805测出电压为5v。单片机也稍微有点烫。更新程序的时候有的时候提示TIMEOUT,而有的时候出现transmit data 0% error。抓狂了,本以为是D2的问题,现在又没头绪了!

楼主:
终于可以结贴了,问题基本解决了。IC4的7805输出电压的确有问题,我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去掉这个7805,然后将IC3上的7805电源引到fc板上。这这样,我的fc又焕发青春了。不过还是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如果说是IC4的7805坏了,那为什么我换上新的以后输出电压还是有问题!我的理解是IC4上7805相关电路有问题,但我至今没差出来。

网友:
lz 应该是用了 7805  5毛钱以下的片子,  之前我也遇到过,  经常坏,换起来 很麻烦, 焊盘也掉了又补

用st 原装的7805 价格贵几倍,至今没坏过!

楼主:
不过我用的是十几块钱一块的ua7805,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我怀疑应该是电路问题。因为当我换上一块新的7805后,马上一测,就发现输出电压根本不对。

网友:
这个要加散热片啊!切记!否则以后还会坏的,没有电压输出问题倒是不大,可万一是击穿,整个就全报废了,所以为了安全用散热片或者dcdc模块吧。

楼主:
虽然有疑问,不过还是谢谢提醒!

楼主:
现在有块2.1版本的fc,7805电压输出都正常,一上电,绿灯亮。现在同样是无法通讯,包括遥控和mk—tool(无法连接、无法更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