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死啊,热插拔还会搞坏串口?

楼主(2011-05-28):
实验室有个博创的S3C2410实验箱,跑Linux。箱子上有2个串口,用的MX3232。COM1用来做终端的通信,COM2闲着。今天我在调COM2,想用来做通信,由于主机上只有一个串口,所以我先把线插COM1上,通过终端运行通信的程序,接着把线拔了插到COM2上看效果。这样来回几次插拔之后,猛然间,COM1收到的全是乱码(中途PC机Linux的minicom配置没有改过),我重启PC和ARM后情况依旧...........PC切到windows用超级终端看,依然是乱码。不会串口不支持热插拔吧?这么拔几下就烧了?阿弥陀佛,烧就烧MX3232好了,把ARM搞坏了就真是我勒个去了!!

热插拔时的一些情况:
1、串口助手软件配置未修改过。
2、我把PC机串口的TX/RX短接,收发正常,证明PC机硬件没问题。
3、Linux的minicom和windows的超级终端收到的都是乱码(这种乱码是那些像中文的火星文),证明不是PC机软件问题。

莫非,真的是开发板问题!!?

网友:
同学,串口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
电脑和试验箱的接地不好,如果都接地良好的话,直接热插拔一般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
知足吧,我以前热插拔串口把笔记本串口烧了修好本子花了1000多~~~

网友:
共地,一定要地线连接好,没连接好,别说是UART,USB也能给你搞掉

网友:
共地不好有时候都能崩出火花来。

网友:
232遇到过几次换了带防浪涌的232后有改善,485和422很少出现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遇见一次,开发板上的串口块故障,造成可以收发,但个别字符乱码

网友:
串口没坏,232坏了几次

网友:
热插拔N次没有坏过的飘过

网友:
地线弄好,热插拔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要看你实验板是用什么电源了,如果是开关电源,那损坏的可能要大多了。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2遇到过几次换了带防浪涌的232后有改善,485和422很少出现
修改原因:错别字

啥型号带防浪涌的232,推荐1下

网友:
是会这样的:
静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32遇到过几次换了带防浪涌的232后有改善,485和422很少出现
修改原因:错别字
啥型号带防浪涌的232,推荐1下

美信的 似乎叫 MAX3232EEAE ±15kV ESD
sipex、St和Ti的型号不好记没记住,相应的数据手册后面选型表里都有

楼主:
啊!3232防浪涌啊?这箱子就是3232。

经过我用两台PC,两个开发板,3条母—母串口延长线〔PC和开发板上232口都是公的〕进行多次搭配,发现有三条线中有两条能使开发板A与主机通信,剩下一条能使开发板B〔即上面说的博创试验箱〕与PC通信。从而我判断开发板还挑延长线。使用开发板B及可用的延长线跟主机通信时,会像楼上某位说的,某些字符出错,重复输入后一定几率能输入正确。举个例子,输入“\”常会显示“o”,重复输入能偶然得到“\”。

网友:
热插拔损害串口太正常了
必须注意了

网友:
接地不好吧,量量两个设备的地线间电压,估计不低。

楼主:
下次过去量量!

网友:
你当是USB啊

网友:
我烧过笔记本的USB……接地不好,设备间有比较大的电位差,于是,南桥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