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为什么不用倾角传感器?

楼主(2011-05-28):
.倾角传感器 得出的是绝对角度?
求教.

网友:
倾角传感器一般是压阻原理,响应速度比起MEMS传感器来说差太多了。

网友:
一般来说倾角传感器只能应用于静态或者是准静态的环境下。

常规倾角传感器小量程高精度的大多是液体式和气体式的,带宽大多不大。
大量程的精度相对低一些的倾角传感器基本都是mems的带宽在30Hz以下,内部是加速度传感器,需要做加速度到倾角的反三角函数换算。这种传感器在船舶中应用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震动或者抖动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无法满足要求了。

一般高动态下测量姿态就需要使用3加速度+3陀螺的方法了。陀螺测量的是旋转角速率,角速率的优势在于受冲击和震动的影响小,当然也有一些低端的陀螺由于G值灵敏度不理想导致在大机动状态下会有误差,不过航模之类的用完全可以忽视。

我也只了解这么点

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两位 (^_^)/